cF里的飞机为啥成了个砖头了

楼主(2015-12-18):
如题所写,莫名的CF和BF里那个飞机变成了个砖头

还有我都已经接上GPS了,为啥GPS不亮绿色呢,是不是要收到GPS信号才会变成绿色啊?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我的昨晚调试时也变成砖头了,还把我的日冠接收机搞烧了。。。

楼主:
你这个更奇特了,怎么会烧到接收机上去了呢?    我的NAZE32也是砖头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昨晚调试时也变成砖头了,还把我的日冠接收机搞烧了。。。

你那个砖头和我图里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砖头和我图里的一样吗?

一样的图,不过我的飞控是CC3D刷的CF。昨晚我连电脑调参数,开控解锁没反应了,一检查发现接收机OVER了,还好只是那个3.3V的稳压芯片烧了。准备买个好的换上。

网友:
我一直都是砖头

网友B:
因为你 选用的 飞行模型    建模时没 配备相应图片

网友:
我的台式电脑上面是飞机模型,换到笔记本上面就变转头,我还以为是电脑显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 选用的 飞行模型    建模时没 配备相应图片

大侠,我实在不想看到这烦人的砖头了,请教怎么把他弄回飞机去呢?

楼主:
对你表示同情啊

网友:
你切换 个模型 模式 就行了

网友B:
混合器  哪里  选成   Quad 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合器  哪里  选成   Quad X

我试过了换成其他模型模式不行,再换成Quad X也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 选用的 飞行模型    建模时没 配备相应图片

请教了,你所说的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了,你所说的是怎么操作的!

如果 这样解决不了   建议更新下  CF地面站 软件

网友(2016-03-27):
我DIY的naze32打开CF或BF也是彩砖,和楼上的一样。而且在BF中通电不出1分钟砖头就不动了,切换到其它页面再回来又能动了,不知何故?重新下载了地面站也没用。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都是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