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銀燕MT2205 II評測 (再更新於 6 樓 [1月16日] )

楼主(2015-12-18):
今次有幸再次得到機會評測銀燕MT2205 II電機,但真的很不幸,因寄運的問題,遲遲才收到電機。現在就外觀評測。

[外觀編]

MT2205 II 附有防偽碼

馬達上的標籤是貼紙的,不知用又久了會否脫落而影響平衡? MT2204 的標籤是直接印在馬達上。

用手轉動馬達,MT2204較MT2205順滑。

因又遇上波折,不能繼續評測,待問題解決,一定盡最快的速度作評測。

网友:
亲~感谢你的晒贴噢~我们家的标签都是用专门的机器进行包装的,所以不用担心平衡问题。

即使标签掉了,转子原本就已经经过动平衡测试,所以可以放心使用~

期待您的飞行视频~不要再遇上波折了~  如果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

网友:
你好!你们是厂家吗??我想开个实体店~是否可以走你们那边进货?

楼主:
對不起! 本人不是厂家,你可直接找"深圳银燕-EMAX"。

楼主:
这次的评测,真的不顺利,但得到银燕的协助,终于折腾完毕,我的QAV250换上新动力起飞。
较早前收到银燕寄来的四个MT2205,因现已有QAV250MT2204,所以很快的将香蕉头焊接,利用原厂配备的7 mm M3螺丝固定马达,一切备妥,于没有桨的情况下接电,推油门,但其中一马达转动不顺畅,断电查看马达是否能顺畅转动。一切正常,再接电测试,都是这电机转动不顺畅,再加大油门,不幸的事情发生,电调冒烟起火。立马断电将火灭熄。及后小心查看,原来原厂配备的两种螺丝都是过长。将所有转子的线圈都损坏。后来,联络银燕的售后,得到他们的善代,免费修好马达。
若机臂是3 mm,请不要用原厂配备的螺丝,要用5 mm 6 mm (较安全),因马达底部至线圈只有约3 – 4 mm,所以7 mm 8 mm 的螺丝会太长。
收到维修好的马达,立刻焊接香蕉头,用手上的5 mm螺丝固定马达,各马达转动方向正确,上桨测试。
没有调整pid,推油门,一个字,非常给力。小油门下四轴的动力很强。因在室内飞行,怕炸机。调整油门曲线,于室内小飞,真的顺滑又爽。
因没有时间,现在只能在室内小飞,稍后有空会于室外暴力飞行。
配置:
机架: QAV250
电调: Emax 12A (可能小了一点,稍后换20A)
飞控: cc3d
室內小飛

楼主:
MT2205 II 戶外評測
等了一星期,今天终于有空,可以到户外爽飞。但天意弄人,一直下着大雨,不能到较远空旷的飞场爽飞。这就只好把握没雨的数分钟于家附近小飞。

快速8字航线

快速面前刹停
更急速刹停

虽然这场地不是很大,但没有闲人,都可爽飞。从手感上看,这真的不错,很顺滑,反应很好,很跟手。要稳定,可稳定,要急速,就急速。配置不是高级最新货。机架是玻钎QAV250,飞控是cc3d,电调是Emax SimonK12A,马达相对来说是最高级EmaxMT2205 II
结论是只要PID调得到位,配置合适,便宜货都可爽飞。说实话,要调得飞机稳定,马达及桨的动平衡一定要做得好,否则任何高手都不能调出稳定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