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定住了几秒 之后就往一个地方飞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18):
之前这个飞控用在四轴上 定点都是钉钉子 很稳 我换在三轴上就不行了 定点就和标题那样 定住了一下就往一个地方飞了 根本定不住 我的罗盘校准都是把白点都命中了 定高模式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能飞起来 就是定点出问题 我已经重新刷小车之后 刷了3.1.5的固件还是不行(之前刷3.2固件也是一样定点定不住)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罗盘类型填错了!

网友:
日志发来看看

网友:
如果定高模式没问题,一切定点就飘,很有可能是罗盘被干扰了。我之前遇到过这个状况。建议lz把罗盘架高点。

网友:
遇到过一个ESC 有问题
poshold 定个2分钟飘走的情况
要看日志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类型填错了!

我填的是第一个

网友:
试试其他的!

网友:
按照我个人的经验应该是水平校准没有做好才会有偏移的,你可以找找泡泡老师的相关教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