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25 穿越机这么连接dmss小卫星

楼主(2015-12-18):
刚入手的 用jr xg8遥控 rg831 带的小卫星连不上 用dsm2的小卫星'也连不上 用传统接法只能用6通道有接上的没

网友A:
JR XG8 遥控器需要使用亚拓带接收功能的DMSS卫星,原厂831自带的卫星没有接收功能,XG8是无法使用DSM 2的卫星

楼主:
dsm2 连的dsx7 也没反应 红灯亮的 dmss要用那种卫星

楼主:
今天升级了程序dsm2有反应了但不正常dmss没用昏

楼主:
问题解决 给jr控模友 xg8先升级最新固件 好了就看见有xbus选a mode 有mp25带的dsm2的线拔出插头改位置可以插入dmss的四芯座进app调ok
终于装个卫星就够了 原来的空间太小绑电磁的带都要磨到下面的气压计

网友B:
上图说真相,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