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卡斯特电调技术援助

楼主(2015-12-18):
有那位大侠对卡斯特研究比较深的,能否QQ私聊一下,解救一下困扰我多时的不解之谜。
QQ:109855889  小弟在这先拜谢了

楼主:
看帖子的人有43个之多,但是没有 一个肯帮忙的吗?
人都是 肿么了呢?

网友A:
直接问题列出来,知道的就会回复你,私聊,有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题列出来,知道的就会回复你,私聊,有空哦。。。。

我的电调在3D飞行模式下总是一会断电一会来电的   检查过接头 没问题  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在3D飞行模式下总是一会断电一会来电的   检查过接头 没问题  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了

晕死,配置,参数 ,电调设定,油门曲线什么的都说下啊,着叫人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配置,参数 ,电调设定,油门曲线什么的都说下啊,着叫人怎么分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7110554

麻烦你穿越一下好吗?

网友A:
排除法呗,先定速悬停,看看会不会调转,不会的话,再继续上下蛙跳,看看

不少朋友说单向打滑,你也可以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呗,先定速悬停,看看会不会调转,不会的话,再继续上下蛙跳,看看

不少朋友说单向打滑,你也可以 ...

  看来你也没太好的办法了

网友B:
LZ你這個應該不是電調或馬達出問題
請問你是裝在什麼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這個應該不是電調或馬達出問題
請問你是裝在什麼機器上

亚拓700E

网友B:
有檢查過單向軸承座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檢查過單向軸承座組嗎?

检查过了!不打滑,也没有什么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