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飞控如何选择?

楼主(2015-12-19):
本人刚入魔电直,买了台亚拓600的直升机,想开始只飞飞航线。想着买个经济实惠的飞控来辅助稳定避免炸鸡,不需要定点定高。预算几百元的简单飞控。有没有人能帮帮我推荐下呢?看到前辈炸鸡成本都是在2K-3K一次都怕了。谢谢啦!

网友:
装飞控来减少炸机不太现实,只需多练练模拟器,经常检查飞机就可以避免很多失误

网友:
步迈大了坑入大了

网友:
我去,新人玩600。。两把大砍刀天上飞,,小心

网友:
600很稳定,不用飞控一样没问题。模拟练好了直接上,你会感觉比模拟好飞的多

网友:
楼主牛气,入魔直接上600

网友:
几百元的简单飞控,调试过程就绝对能把你的600炸成垃圾……

网友:
牛逼,大机本来就很稳!

网友A:
pix飞直机可请教zhangpengsir,在优酷看到他好多视频,很稳定

网友:
600自带的陀螺就很稳了,不过好奇LZ刚入直机坑就弄个600,LZ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楼主:
整个模型店都飞700哦,弄450飞修起来太扣手哦,呵呵

网友:
8楼说的一点没错,几百的飞控调试阶段足够把你折腾死,估计还没调好飞机已经报废了

网友:
帮你自己一个忙,装好了的飞机一定要给本地找个高手给检查一下。600级别很稳,那是基于你安装调试到位的前提。找人调试飞机请吃饭或者付费是合理的,多少钱几顿饭你们协商。我判断500元起步。

网友B:
装 飞控 :绝对是 正确的 选择。
建议 就装 : Mini APM —— 价格 178元。

再加一个:光隔离板(兼舵机分电板)
——> 绝对具备 工业级 可靠度。。

油机都能稳定起飞,,电动的 就 更不在话下。。

网友:
新人练武!直接就上如来神掌第九层!高!!顺便说一下:再牛的飞控,也不能避免生手炸机的!多练习才是正道!!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NAZA-H,累计飞了5、6十个架次没问题而且超好调试,很稳,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太高而且不开源,一旦有问题了没法解决。

坚决反对LZ现在就用APM或者PIXHAWK,现在LZ需要的是模拟器,一定要把手动模式练习好了在去考虑用飞控啊什么的,因为一旦飞控出问题那必须

依靠手动救机,不然就是害人害己。

对于飞这架600我给LZ提些建议,第一次飞的时候舵量一定要小,大概是飞3D时的三分之一就行了,太大的舵量新手不易掌握,具体多少LZ最好问问

当地的老鸟。

我在两年前刚入直升机时,我的第一架450是让当地的航模店帮忙装的调试的,回到家再慢慢琢磨是怎么装的调的,然后就是为期半年的模拟器之路,练到

能在模拟器上飞简单3D后才上真机练,飞控我是最近才装上的,装飞控之前一直用陀螺仪飞,从来没炸鸡过从来没炸鸡过从来没炸鸡过

在模拟器上练透很重要!飞控是给老鸟用的,飞控不是万能的,就是我现在也还在抽空练习模拟器~ 加油,这个过程不会很长

网友:
哦对了忘了说为啥反对用APM或者PIXHAWK,因为太难调试,就连老鸟能调好的都寥寥无几更别说新手,很多情况是调试过程太

漫长干脆放弃,或者还没调好飞机就炸成渣了,因为LZ的飞机是600,不是450,不可能拿手上近距离看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我还是狂炼模拟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 飞控 :绝对是 正确的 选择。。
建议 就装 : Mini APM —— 价格 178元 ...

光隔离板(兼舵机分电板)?
请给个淘宝店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隔离板(兼舵机分电板)?
请给个淘宝店链接。

  先 请看 这两个 帖子。。
带“光隔离飞控”四桨错层式(5kg载荷)水冷汽油动力航测直升机
178元 mini APM飞控 搞光隔离(提升可靠性),汽油直升机必备。
目前 还没时间 单独 出 光隔离板。。

稍等 元旦 之后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