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折叠小四轴新鲜出炉!

楼主(2015-12-19):
前段时间木质小六轴炸了,虽然炸了但也飞了上百个起落。最远飞过1.3km,最高飞过1400米,算是了无遗憾了。由于六轴携带不太方便,这次想弄个折叠小四轴,还是选轻木的。一个是重量轻,一个是震动小,缺点当然是不耐炸了。手中只有2216电机 11寸桨配3s是效率最高的,用软件算了下,四轴上11寸桨最小轴距是414mm 保险点上430mm。和店家商量好,过了几天就到手了,网络时代就是好啊!空机架重250g,去掉脚架是185g,装好后空机是780g。早上试飞了下3s5000悬停20分钟,3s6500是28分钟。由于天冷(1度左右)电池性能下降,如果是夏天应该随便能上30分钟以上,接下来就是挂云台相机了 ,不知道续航如何。下面放图,手机没法编辑,见谅!

楼主:
上六轴遗照

网友A:
看是挺好看的,问题炸鸡就成木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挺好看的,问题炸鸡就成木片了

六轴炸了是飞控问题 一般都很稳,我都是手接降落。

网友B:
估计炸下就稀烂稀烂的

网友C:
1400米  楼主是缓慢上升还是快速上升  还有上去和下来分别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一大波图纸党在来的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00米  楼主是缓慢上升还是快速上升  还有上去和下来分别花了多长时间?

100%油门上去的。 1400米来回快12分钟 上去花了快4分钟,剩下都是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炸下就稀烂稀烂的

那个六轴600米掉下来也没稀烂  桨都没断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帮顶

网友E:
朋友 6轴多重?震动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 6轴多重?震动大吗?

木头震动小 主要看电机和桨的平衡好不好。3s5000+三轴云台和相机1.82kg 续航13-14分钟 3s6500 18-1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 6轴多重?震动大吗?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git2相机的那个 有航拍视频,你看稳不稳。

网友C:
是手动模式100%油门还是定点模式10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手动模式100%油门还是定点模式100%油门

gps定点模式

网友F:
我也有这个机架  你电调是怎么放进机臂里面的?

网友C:
哦   那实际爬升速度是受到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那实际爬升速度是受到限制的

对的 差不多5米多/s。 不过已经够快了 下来才是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个机架  你电调是怎么放进机臂里面的?

买那种条形电调 再扩宽下机臂 就能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个机架  你电调是怎么放进机臂里面的?

这个

网友G:
新手也想弄个这样的机架,请问楼主有图纸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也想弄个这样的机架,请问楼主有图纸没?

新手还是别用这机架了 一炸就麻烦了

网友H:
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一下图纸,也想自己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一下图纸,也想自己做一个玩玩

不好意思 我找别人做的 没图纸!

网友I:
不知道木质机架能不能扛得住3508 KV580 用4S5000 12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木质机架能不能扛得住3508 KV580 用4S5000 12桨

应该没问题3kg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木质机架能不能扛得住3508 KV580 用4S5000 12桨

我准备上3508 380kv 11寸桨 6s5000电。满载能30分钟以上

网友J:
楼主,能不能把机架购买地址说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不能把机架购买地址说一下不!

x宝搜木质伞折机架

网友K:
楼主的六轴也是自己找人切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六轴也是自己找人切割的吗?

对啊 同一家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啊 同一家

怎么收费的?我也想打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收费的?我也想打

六轴260左右  四轴200左右

网友L:
请问楼主是在哪里打的板子,是用线切割吗?一般cnc刻不出直角的矩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是在哪里打的板子,是用线切割吗?一般cnc刻不出直角的矩形

不是线割的吧  我也是找tb卖家做的 你可以去tb咨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图纸。。。

你穿越了 时间提前了6分钟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穿越了 时间提前了6分钟

什么情况?

网友N:
铜板非钢蹦 在M78星云 发表于2012-12-21 00:00
你穿越了 时间提前了6分钟

是你穿越了吧。看我引用你的帖子中你的帖子的发表时间与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哈~

论坛时间和北京时间对不上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论坛时间和北 京时间对不上啊

论坛的BUG以堆计。

网友O:
楼主问下你的四轴电机是飓风的吗? 什么kv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问下你的四轴电机是飓风的吗? 什么kv的呢?

郎宇v2216 kv800

网友O:
楼主,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炸机后断了机臂的桨也不能用了,因为我发现桨可能会变形,导致振动过大,apm的飞控不能接受太大的振动,感觉炸机之后就飞不稳了,一定要换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炸机后断了机臂的桨也不能用了,因为我发现桨可能会变形,导致振动过大,ap ...

桨最好是换新的,炸过后表面看不出来 其实已经内伤了,不安全震动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最好是换新的,炸过后表面看不出来 其实已经内伤了,不安全震动也大

明白了,难怪我一直调不稳,看了apm的log才发现是振动太大

网友P:
我有用这个机架,楼主的小电调不错,哪里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有用这个机架,楼主的小电调不错,哪里买到

你搜条形电调 应该能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条形电调 应该能搜到

谢谢,这个条形电调好用吧

网友Q:
可以共享下图纸吗,我自己想做碳纤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共享下图纸吗,我自己想做碳纤的,谢谢了

我也是找tb店铺帮忙做的 再说这个结构只能用轻木 碳纤拼不起来

网友R:
那个六轴600米掉下来也没稀烂  桨都没断一根,机架吸能溃缩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个六轴600米掉下来也没稀烂  桨都没断一根,机架吸能溃缩

对啊  机臂基本都损坏了 吸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