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m v2莫名摔机

楼主(2015-12-19):
刚做好的6轴,飞了一个月左右一直好好的,飞控如题,昨天刚飞上去才2分钟,莫名从天上翻下来,因为是荒郊飞行,没有信号塔之类,可以排除是干扰,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四轴,同样的飞控,也是这样莫名摔了两次,原因不明,这次损失机臂两个,h4-3d云台一个,gopro3+镜头花了一块,气的一晚上没有睡觉,直到现在饭吃不下,还有一肚子气。有视频大家帮分析分析。

网友:
瞬间失衡!

网友A:
这样就气的吃不下饭了。。。。。等大疆的维修清单发给你,你不是直接气的就过去了

网友B:
确定不是电机停转?

网友:
罗盘装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电机停转?

动力用的大疆动力305,大疆电调,大疆电机

楼主:
前一段时间一直在飞,感觉挺好,真的不明白这次为什么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用的大疆动力305,大疆电调,大疆电机

不管是什么牌子的  我的意思是炸鸡不一定都是飞控的问题   从其他机械部件找找原因

网友:
水平方向有点抖。天冷了,首先要注意电池的放电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一直在飞,感觉挺好,真的不明白这次为什么莫名其妙

大疆的罗盘(gps)出线的那头是指向机头方向的,装反了就会飞着飞着就侧偏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罗盘(gps)出线的那头是指向机头方向的,装反了就会飞着飞着就侧偏炸鸡

这个问题还是不会出的,已经装了三台大疆了

网友:
前面飞得挺好,瞬间掉下,这时也没有大动力输出,可以确定是电机堵转

网友:
听声音你这个不是全部电机停转吧,我有次是四个电机全停了,没查出原因,只是估计线路和电池(两个串联)问题
http://www.tudou.com/v/XF2zauK0ri8/&rpid=43701330&resourceId=43701330_04_05_99==.html

网友:
电机还在转,我的精灵2 手动模式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推油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气的吃不下饭了。。。。。等大疆的维修清单发给你,你不是直接气的就过去了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