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x3了,问一下好盈50a v3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5-12-19):
问一下好盈50a v3电调设置问题!卖家说可以直接用遥控设置电调比如定速度!我看有卖的电调专用设置卡,这个意思如果遥控可以设置的话,那这
电调专用设置卡也没用了吧!还有我是d10遥控可以设置吗?

网友A:
V3就不要定速了

网友A:
我用了两个V3,都是因为定速莫名其妙掉程序反厂了,具体什么情况导致不知道,反正现在没用定速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就不要定速了
为什么啊,不好用吗

网友B:
一直用精灵定速没问题,遥控器设置就行,设置卡也没必要花那钱

网友C:
v3控就能设置 具体操作看说明书

网友D:
V3 存储定速很好用,我有1个50A和2个100A服役中。
设定卡需要买,虽然用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