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50a v3电调可以用遥控器设置吗?

楼主(2015-12-19):
卖家说可以直接用遥控设置电调比如定速度!我看有卖的电调专用设置卡,这个意思如果遥控可以设置的话,那这电调专用设置卡也没用了吧!还有我是d10遥控可以设置吗?

网友A:
没设置卡不都是用遥控器对着说明书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卡不都是用遥控器对着说明书设置吗

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自己好好看说明书吧,或者官网下一个2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好好看说明书吧,或者官网下一个2333

反正就是设置卡基本说可以没用是吧,不用花那冤枉钱吧

网友:
设置卡稍微好操作一点···遥控器也一样能用·

网友B:
遥控器是听提示音上下拉动油门摇杆盲操作,设置卡是看显示屏按按钮操作,看楼主需求和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就是设置卡基本说可以没用是吧,不用花那冤枉钱吧

对!如果不常用的话没必要

网友:
没啥必要,用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