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摔了后不能对频 有没有大神知道主板上的晶振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5-12-19):
摔过后飞机主板上的红灯慢闪不能对频  估计是晶振摔坏了  拆开后发现有两个晶振  一个长方形的有源晶振  一个小的圆柱状的普通晶振  都没有参数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买买买..我第一个绿色版本买回来马上改金属件。三天时间就飞丢。 第二台买回来再也不敢拿出去弄了..我也是新手

楼主:
16M是哪个晶振  有两个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M是哪个晶振  有两个晶振

16M的是管状晶体,帖片的不是晶体,是村田三轴陀螺仪算类似的东东,伟力911不能对频大多是这个陀螺仪坏了,如果对购买的是村田陀螺仪请看清原板上的焊盘,有一个有缺角,一定要对应上你的新购陀螺仪的脚。
911就是一个玩具,没有必要花大精力去修的,迟点你还会发现遥搭也会莫明其妙的损坏,因为使用的是一次性写入的芯片,没法维修!只能新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M的是管状晶体,帖片的不是晶体,是村田三轴陀螺仪算类似的东东,伟力911不能对频大多是这个陀螺仪坏了 ...

恩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买买..我第一个绿色版本买回来马上改金属件。三天时间就飞丢。 第二台买回来再也不敢拿出去弄了. ...

911还改金属上了6通机后我的911就放着作摆设了,不过飞911的好处就是没压力,室外飞勉强能抗3级阵风的

网友:
换个陀螺就好了,我的就试过摔坏了陀螺导致对不了频

网友B:
跟我一样!去年年低也购入过911,也改金属件,坏过陀螺仪,坏过舵机也坏过遥控器;修好后送人了;也怪,好多厂家似呼也设怎样宣传低端的四通电直,许多都从911过来的。911诺不是清货价真没有优势,其它厂家的无副翼小四通也贵不到那,但性能就不在一个档次了;最起码用的都是MPU6050的六轴芯片,基本不用担心摔坏陀螺议的问题。

网友:
陀螺仪淘宝有卖的,焊接需要一定水平,其实也没有什么值不值得修的问题,鼓捣就是乐趣。陀螺仪可以不一定直接焊在原处,你可以用很细的导线连接,就3根线,有一脚是空的,然后用704胶固定在大致的位置即可,这样更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样!去年年低也购入过911,也改金属件,坏过陀螺仪,坏过舵机也坏过遥控器;修好后送人了;也怪,好 ...

你好  请问911上的陀螺仪是不是楼上朋友说的村田三轴陀螺仪  我在淘宝上搜到了村田三轴陀螺仪   准备买来自己换上

网友C:
借楼主帖子问个关于911的问题。
我的12年底买的911,断断续续玩了3年了,最近我把电池充满,把油门推大最大都不能升高,只能离地20厘米左右。
请教这是电池不行了,还是主电机不行了?(电池和电机都是3年前的,没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911上的陀螺仪是不是楼上朋友说的村田三轴陀螺仪  我在淘宝上搜到了村田三轴陀螺仪   准备买来 ...

就是!好像六块多,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主帖子问个关于911的问题。
我的12年底买的911,断断续续玩了3年了,最近我把电池充满,把油门推大最 ...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我的也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很少玩,现在也起不来了,准备重买电池让它焕发青春

网友:
回复12楼,这是电池坏了,基本没法充了买新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