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做起飞重量3公斤的多轴中间的碳纤维板一般用多厚的?的

楼主(2015-12-19):
新手请教做起飞重量3公斤的多轴中间的碳纤维板一般用多厚的?

网友:
1.5mm够了

楼主:
多谢飞友~ 外径16碳管(厚1毫米)做机臂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飞友~ 外径16碳管(厚1毫米)做机臂可以了吗?

差不多,不要太暴力飞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不要太暴力飞够了

OK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不要太暴力飞够了

16的管子 3公斤起飞重量 暴力飞都没问题

网友:
2mm的才保险!

网友:
感觉不炸机没事。一炸也不先断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