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分线板和首飞

楼主(2015-12-19):
请问四轴分线板的使用有什么讲究没有?我在资料上看到的有连接顺序,但是我自己买的四轴分线板没有方向,所以不知道连接的对不对?
我首飞的时候四轴
无人机
不能稳定的往上飞,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分线板没有方向的吧

网友B:
分线板一般没方向的,还是查查飞控设置吧,正确按提示过一遍就行,除非哪个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