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首飞太happy,结果……

楼主(2015-12-19):
这年头飞场太难找了,于是飞了一年板机的我终于决定试试水上飞机,选了很久,突然,这款飞机出现在我眼前,我马上就爱上了它。

1天后,飞机到手,不得不说这个完成度真的高,到手只要上几个螺丝就好了。

今天,我在万众瞩目中完成了首飞,飞起来只有一个字:稳。这种感觉就像小赛一样。到了降落了,不得不说水上和陆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我手一抖,不料一边水鞋先碰了水面,飞机马上就进水了,然后电调就烧了

网友:
做好密封吧

网友A:
灌704,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
这机和海潮有区别吗?

网友B:
翼下带水撬的这类水机着水时必须保持机翼水平,如有一边水撬先触水就会使水机原地打转。最好是A5那种水机它的平衡水撬是在机身两侧,很好的克服这个缺点。

网友:
不管怎样首飞成功了

网友:
同AT9顶你。今天我们本地也有魔友首飞跟你同款海鸥,这鸡鸡确实很稳,降落入水注意点就行

网友:
  下次要做好密封再飞!

网友:
叫你大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下带水撬的这类水机着水时必须保持机翼水平,如有一边水撬先触水就会使水机原地打转。最好是A5那种水机它 ...

请问加飞控是否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闭着眼睛都能降,没有更好飞的水机了,关油直接飘降,砸到水上都没事

网友(2016-02-08):
“海潮”怎么改成“海鸥”了?

网友:
灌704影响散热么?我也想玩水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