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K120的三轴调节感度数值,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2015-12-19):
其他说120的自旋翻卡顿,我一直以为是舵机或者斜盘鱼眼精度问题,这个现象一直存在,就是没有100s的顺滑
今天突发奇想,把感度降低(注意原来厂设置3d是感度25),把数值增大到30,这时候感度实际上是减少的
再一飞,卡顿现象没有了,很容易修正姿态,做出2圈自旋翻
顺便说一下n,k120的翻滚率比较大可以做2圈
100s做2圈很难,你试验看看打尽舵侧翻,是一个很大的圆弧,不是原地

楼主:
顺便说一下,感度低了好像侧摆也快,常规翻滚也圆滑

网友:
看来这机不错呀,王子都在飞

网友:
听说尾电机容易烧 咋整?舵机易损咋整?

楼主:
舵机一般炸没问题,不是想象的那么脆弱
传统舵机就是怕扫齿,怎么办?尽量不大炸
还有,是否炸扫齿轮,和炸鸡角度绝度大大的干系
有时候炸十几次都没事
有时候炸一次就可以把三个舵机都扫了
但是人家就是设计用这个舵机,再说传统舵机精度好啊,反应快。还是不错的
要是用直线舵机来比较,我觉得直线舵机也不是神器,我箱子里面还有一堆以前玩别机子炸坏的直线尸体
不知道直线舵机结实的说法从何而起

楼主:
还有,尾电机容易烧,这绝对是一个是一个误传,
这么说吧?有10个人对某一个事物留下评价
有4个好评 1个差评 5个中评,然后,新手眼中看见的只有一个差评,
因为人们容易被负面的消息影响,放大去理解

网友:
有些纳闷,老摩友耍这小鸡

网友:
当年我也有一辆本田GSX125,可惜没满周岁被人借走就再也没还回来了

网友:
右手油門後翻會海豚跳,就同時是自旋翻出問題的來源, ele往前打時,舵機動得慢,往後打時動得快, 那就是原因了,
此控感度只有兩種, 41以上6G,40以下3G, 表面數字有變化其實沒得調,

网友:
直线舵机基本也是齿轮问题。驰远直线舵机用其它三轴接收降低感度可以消除卡钝现象。另外降低三轴感度翻滚肯定好啊。

网友A:
你好。我用14SG  刚刚到手。。飞起来 太稳了 感觉是6轴 怎么切换 3轴。。

网友B:
特意谢分享,已调成30,各种翻很定点,机机还不错,虽然自旋翻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14SG  刚刚到手。。飞起来 太稳了 感觉是6轴 怎么切换 3轴。。

对的, 除非用FUTABA控 或 经手工改造过的X6控,才能飞起来没癖病,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机子是不是没有977那样切换6g和3g模式?977好像飞机倒过来螺距就会自动反过来,但是110就没有这个功能,对吗?谢谢

楼主:
好像没有,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