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E360电调设定说明

楼主(2015-12-19):
在网上找不到相关设定说明,但是电调已经被我不小心调乱了.请有该电调说明书的大神发出来一下.谢谢

网友:
说明书我不知道怎么发, 我就直接发步骤好了。

1)遥控开机,油门100
2)ESC上电,6声响
3)油门0,4声响(滴滴---滴滴)
此时油门校准完毕,电调进入设定模式
(在听到需要的模式的提示音后将油门推至100,等待确定音(滴滴----滴滴)然后将油门归零)

1)电压保护模式
1---1(滴---滴), 高截止电压保护
1---2(滴---滴滴),标准电压保护 (默认)
1---3(滴---滴滴滴),低截止电压保护
1---4(滴---滴滴滴滴),5V镍氢电池保护

2)电机进角
2---1(滴滴---滴),自动 (默认)
2---2,低进角
2---3,中进角
2---4,高进角

3)电机刹车
3---1,无刹车 (默认)
3---2,轻刹车
3---3,急刹车

4)油门响应
4---1,慢响应
4---2,标准(默认)
4---3,快速

5)飞行模式
5---1固定翼
5---2直升机
5---3直升机定速(默认)

网友:
我找不到BLC-50A的说明书
上面的是我的BLC-40/65/75/80的说明书
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有什么和Thunder Tiger有关的问题可以PM我
我尽量回答
PS,我和雷虎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粉丝而已。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只找到这个说明书,但是好像不太一样,本来想用设定卡搞定...但是他们一个卡顶半个电调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只找到这个说明书,但是好像不太一样,本来想用设定卡搞定...但是他们一个卡顶半个电调了.哈哈
...

那就不好办了,
我看看神马时候给HRP打个电话问问。。。
不过别抱太大希望,他们对TTR Air基本上是半桶水
我的GT5.2的感度设定还没弄好, 不知道5CH模式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