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3马达问题

楼主(2015-12-19):
防护圈总是会出现在航拍画面里,故拆除了防护圈,没上心居然用长螺丝拧马达,直接拧到马达里面了,正好拧进了线圈里,然后由于没经验又想启动试试马达是否故障,结果直接显示电调参数错误,无法起飞了......返厂,客服认定飞机进水,断定飞机已报废,要么折旧换新。现在我想确定是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求助前辈们是不是要CW和CCW两个马达一起换?还是就更换故障马达?

网友A:
更换马达就好了。应该是电调自检的时候发现电机短路了,所以电调应该没有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马达就好了。应该是电调自检的时候发现电机短路了,所以电调应该没有受损。

我把故障的马达更换后还是电调故障,,有前辈说这种情况要CW和CCW一起更换才有用,有这一说么?

网友B:
故障大神们都指点了,我只是好奇,大疆客服真的是这么定夺的吗?太武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大神们都指点了,我只是好奇,大疆客服真的是这么定夺的吗?太武断了吧

平常保养有加,都放在干燥的地方,也没有掉进水里,更不可能下雨天飞,不过大疆收到第三天打我电话判定为主板进水,不予维修,我问那修下多少钱,客服说这种情况他们不修,我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常保养有加,都放在干燥的地方,也没有掉进水里,更不可能下雨天飞,不过大疆收到第三天打我电话判定为 ...

我靠!真是神一般的鉴定!服了

网友:
换了马达还不行应该是电调烧了,然后主板也烧了。

网友:
大疆客服太武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