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油直启动器带不动发动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2-19):
问题如题,发动机买来用了一次,然后就放置了一个月,今天拿来发动。发现发动机缸压正常,点火头保证有电,火花塞正常,油路正常,风门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启动器带不动发动机,就是在发动机缸压最大处转不过去,不知道是发动机坏了还是启动器电力不足,发动机之前是新的用了一次过后放置一个月,18级的发动机。
求教求教

网友A:
是不是电力不足或者启动器偏小呀?

网友B:
电不行了,换电瓶试试,发动机暂时还没啥事。

网友B:
肯定是也入了全球鹰吧?

网友C:
要么油淹缸了 要么启动器不行,如果淹缸只需拿下火头空转几次即可

网友:
赞同5楼的说法,一看就是玩过油直的

网友D:
检查是否淹缸,淹缸的话阻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力不足或者启动器偏小呀?

谢谢,已解决,是启动器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不行了,换电瓶试试,发动机暂时还没啥事。

谢谢,已解决,是启动器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也入了全球鹰吧?

全球鹰改的SMT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油淹缸了 要么启动器不行,如果淹缸只需拿下火头空转几次即可

谢谢,问题阐述忘记说了,发动机没有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是否淹缸,淹缸的话阻力很大

谢谢,问题阐述忘记说了,发动机没有淹缸

网友E:
  启动器 是 垃圾货。。。

18级 发动机 才 多少 cc ???

俺的 启动器 可以 启动 40cc 汽油机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启动器 是 垃圾货。。。

对的,全球鹰带的那个启动器确实不行,还得买个好点的。

网友(2016-04-15):
引用 网友B:
对的,全球鹰带的那个启动器确实不行,还得买个好点的。

应该直接买买个可以充电的手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