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调的Active Free-wheeling同步整流电路,为何其他电调低油门发热易烧

楼主(2015-12-19):
前言:

跟论坛里几个朋友聊过,感觉在国内对于航模车模齿轮比和电调半油门发热的不甚理解。国外论坛模友ub3r在2012年就有一篇详细的电调大比拼:原文 NEW - ESC vs ESC。文章和附带视频也详细介绍了active free-wheeling功能 (AFW),翻译为同步整流电路 ,也以Castle凤凰HV160 (无AFW但有大散热块) vs K牌Kosmik 200A (有AFW但是散热薄)为例,验证AFW的作用。凤凰HV160算是不带AFW的电调中最高水平之一。K牌Kosmik 200A是市场上最贵的航模电调,带AFW和用料足是他的特点。

时间关系,翻译先挑大家感兴趣的结论部分,大家反应热烈,我也有动力继续翻译。读者觉得有矛盾点请提出,也敬请查阅原文。带负能量的跟帖敬请回避。

基础理论:
1. 无刷直流电机都是电感器
(感谢cyclone1983和iamxmz更正翻译)
   - 1a. 有
电感器的电路里,电流无法瞬间切换方向
   - 1b. 加载在电机(
电感器)的电压可以瞬间切换方向

图中上面是半油门,下面是全油门

2. FET场效应管是电调用来控制切换的元件,diode二极管是电子单向阀。FET里都自带二极管
3. 所有电调都是利用FET来切换电压
4. 另外所有电调都要有一定的free-wheeling功能(字面理解就叫溜车,实际不然)

   - 4a. 中低档电调用二极管完成,称为被动整流Passive free-wheeling(PFW)
   - 4b. 高档的电调用FET完成,称为主动同步整流Active free-wheeling(AFW)
5. PFW和AFW的区别是发热,PFW用二极管会把电压切换时出现的能量基本全部转变为热能,发热大。而AFW用FET做free-wheeling, 发热小。
我用高低档没有贬义,是额外的功能,AFW能让电装搭配计算方便,但是不是必要条件。但是产品本身一分钱一分货也是有道理的。

中低端ESC带PFW

高端ESC带AFW

原文拆解了许多电调内部图,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先看原帖。反正我看完结论一分钱一分货。原作者拆开K牌Kosmik200,24个FET每一个都是惊人的160A额定电流,因此Kosmik200跑200A绰绰有余。原文作者估算部分元件采购成本都超过200美元成本,至于零售价值不值5000人民币的价格?自由市场经济下有暴利就有模仿者,至于你等不等,自己决定,但是随便说别人买高档货是人傻钱多的请调整自己心态。

实验测试发热:Castle凤凰HV160 (PFW)vs  KontronikK牌Kosmik200 (AFW)

测试设置:

1. 各自按照各自的额定电流进行3分钟
    - 第一项测试100%油门50%额定电流,凤凰HV160跑80A,K牌Kosmik200跑100A
    - 第二项测试50%油门25%额定电流,凤凰跑40A,K牌跑50A

2. 凤凰HV160A静态内阻是市面上最低的,比Kosmik200还要低20%
3. 补充:凤凰有巨型散热片,K牌200就用原厂薄铝壳散热。测试结果对K牌略有不公平
4. 补充:凤凰是在24Khz切换,K牌200是在32Khz切换,发热结果也对K牌略有不公平

测试结果:
1. 全油门3分钟后,凤凰HV160从摄氏29度上升到50度,K牌从28.5度上升到75度。

2. 50%油门3分钟后,凤凰HV160从摄氏42度上升到112度,K牌从43度上升到95度。

作者总结:

0. 全油门下,凤凰的低内阻和大型散热片发挥了优势,因此升温幅度小。
1. 50%油门下,凤凰HV160的PFW的发热劣势就非常明显,K牌Kosmik 200的AFW完胜

2. 如果50%油门时凤凰也用32Khz,温度估计还要升高达到120-125度。
3. 50%油门测试仅仅是用了40-50A,也就是两个额定电流的25%。升温已经很明显。

4. 如果50%油门再加50%额定电流,即80-100A,3分钟下来K牌肯定温度还要高,估计需要散热片。但是相比之下,凤凰基本活不过2分钟。

对于一般模友的实际意义:

- 如果计算好齿轮比,或者愿意通过更换电机、齿轮、电池的方式改变转速的朋友,而且能接受每种搭配转速变化有限,或者半油门电流负载小的朋友,用什么电调都行。

- 希望一套动力设备却希望达到宽转速区间的模友,或者懒人土豪,请买带AFW的电调(K牌,YGE,好盈60A V4,??好盈160A有木有不详??)

楼主:
YGE 120HV点评:整体电阻是同级别所有esc中最高,选用的FET被作者点评为便宜电阻高,但是优点是体积小。另外设计上估计厂家认为既然带AFW功能,因此发热量再高也不会离谱,FET选材略微便宜没问题。
总结:因为AFW,所以实际发热有限,德国制造,防火花电路。

Castle 凤凰HV160
点评:不带AFW,巨型散热片,最低的静态电阻
总结:除了没有AFW,都是好东西,??估计不轻??

网友A:
技术贴,请问楼主有没有Graupner电调的对比,120A经常飙到200+,感觉性能还不错,是不是也是楼主说的AFW

网友A:
话说也有很多人烧了K吧,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也有很多人烧了K吧,咋回事呢

看实验,k也需要配散热。K壳是薄薄的铝壳,另外在满油门下,k自身电阻也是高于castle凤凰。k的优势应该是可用转速广,全转速段的最大持续负载也大。
去年有个新闻,有个开宝马的女人4年不换机油,发动机碳化卡死。访谈时他说啊,宝马还要换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请问楼主有没有Graupner电调的对比,120A经常飙到200+,感觉性能还不错,是不是也是楼主说的AFW

这个原帖是2012年写的。他只是论证了用料和AFW功能。也不能强求他测试所有电调。至于具体某个型号,比如graupner或者好盈最新那个旗舰160A,好像众说纷纭。你不妨问问卖家,让他们提供技术说明。

补充:某某电调可以飙到几倍额定电流,不一定是AFW。标准检测应该是持续低油门大负载,比如50%油门,按额定50%电流,如果3分钟不烧,才是AFW。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实验,k也需要配散热。K壳是薄薄的铝壳,另外在满油门下,k自身电阻也是高于castle凤凰。k的优势应该是 ...

哦,明白,持续关注楼主后续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帖是2012年写的。他只是论证了用料和AFW功能。也不能强求他测试所有电调。至于具体某个型号,比如g ...

哎,良心评测也许只能看老外了,不过用着好不错,V4朋友也在用,也不错,用用看吧,需要时间

楼主:
逐渐按照你提出的方向,慢慢研究。关于一些电机、kv、定速还是不太懂。不过目前程度,应该选电装大概不会被忽悠。

网友B:
支持lz的研究精神,关注后续更新。如果需要提供v4的简单测试,愿意帮忙

网友C:
用k肯定不会错,但是没钱呀~退而求其次,还是会选择好盈多,凤凰的设置太麻烦,而且背面散热片虽然大,但是和模式管都没有直接接触,有什么散热效果呢?楼主之前的测温,对于凤凰如果只测金属外壳的温度,是不准的,因为金属外壳没有直接接触模式管,所以几分钟内,外壳温升慢,但是估计模式管已经爆热了。这就是火凤凰

网友D:
yge的fet怎么这么大…

网友D:
不知道为啥给同步整流起了个active free wheeling的名,我第一眼看这名愣是没想出来是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啥给同步整流起了个active free wheeling的名,我第一眼看这名愣是没想出来是啥东西

是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同步整流,英文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或者active rectification. 核心是采用一个主动电路元件(比如FET)替代低效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肯定不会错,但是没钱呀~退而求其次,还是会选择好盈多,凤凰的设置太麻烦,而且背面散热片虽然大,但 ...

原作者也是委婉地评价凤凰的劣势。原帖跟帖很多人问好盈。到2014-2015年间,从国外论坛看,100A以下的电调,好盈也是占据大半江山。拭目以待好盈新160A和60A这两款。静待好盈更新100A和120A电调也能带AFW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lz的研究精神,关注后续更新。如果需要提供v4的简单测试,愿意帮忙

谢谢了。你觉得V4带AFW好用吗?比如开50%油门尽可能暴力飞,有多烫?如果好用,我直接买就好了,这样forza450就可以上6s,从50%油门到100%油门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yge的fet怎么这么大…

原作者大概表述了YGE选择的FET用料比K牌便宜但是小,导致YGE的电阻是所有电调中最高的。作者认为YGE160的电阻比他理解中很低端的Turnigy电调还要高。但是因为有AFW,所有在各种油门比例中,发热都是可控,不像凤凰那样要确保高油门比例,因此需要算好齿比和转速。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文

网友E:
LZ,航模用的无刷电机属于同步电机,具体来讲是BLDC,不是感应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航模用的无刷电机属于同步电机,具体来讲是BLDC,不是感应电机

翻译错误..我看了下原文,正确的应该是"所有的电机都是电感器"

网友:
原文:
1) Every motor is an inductor.
2) The current in an inductor can never change instantly.
3) The voltage across an inductor can change instantly.

正确翻译:
所有的电机都是电感器
在电感器中的电流不能立即改变(这个是因为电感对电流的变化有阻碍作用)
在电感器两端的电压可以立即改变

网友D:
另外switch在电学里边一般指的是开关,不是交换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switch在电学里边一般指的是开关,不是交换方向

谢谢楼上cyclone1983和iamxmz更正,应该翻译成电感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同步整流,英文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或者active rectification. 核心是采用一 ...

感谢分享。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的 400V 高压电调,经常会发生烧IGBT的情况。如果加了同步整流,不知是否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好文好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的 400V 高压电调,经常会发生烧IGBT的情况。如果加了同步整流,不知是否 ...

试同步整流有几个前提

1.整流方式是直流-->直流
2.低负载下烧IGBT,并且不是因为被击穿烧起来的
3.目前的整流是二极管整流.

不过400v高压下,二极管的效率会比模型上高多了,用同步整流不一定能有多大效果.

网友:
好赢的160说明书上是有同步整流的功能,不确定是否真实起作用

网友:
Active Free-wheeling 主要是电调软件方面的功能,硬件上基本不需要改变电路。不过前提是mos管的开关速度必须够快才能实现active free-wheeling

网友:
这个肯定顶。

网友G:
论坛要这贴啊,看看墙外的世界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H:
楼主翻译辛苦
你这贴原作者应该是我们悉尼那边的一个电工模友, 我见过这人, 他还自己做了一套24s的动力系统, 现在在x7上服役

自从好盈出v4以来 我就不再研究别的电调了
好盈称作同步整流的技术应该就是AFW, 160 v4和60 v4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翻译辛苦
你这贴原作者应该是我们悉尼那边的一个电工模友, 我见过这人, 他还自己做了一套24s的动力系 ...

不客气,航模靠大家贡献。你确定好盈160A带这个功能吗?宣传材料闪乎其辞。他家的60A就大胆宣传,因此我一直怀疑160不带。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客气,航模靠大家贡献。你确定好盈160A带这个功能吗?宣传材料闪乎其辞。他家的60A就大胆宣传,因此我 ...

从实际性能表现来看肯定是带的,低转爆飞下来也只是四十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要这贴啊,看看墙外的世界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实际性能表现来看肯定是带的,低转爆飞下来也只是四十度左右

太好了。这样的国货才是中国质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