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黑寡妇2204一体电机测试飞行,炸的我铝柱都断的断,弯的弯

楼主(2015-12-19):
不过 不是下面这个视频, 撞断铝柱的 那块电池,我幸好没有挂小蚁上去,应为小蚁相机座在下面这个视频里已经撞毁了
电机 电调 : ZTW2204一体 公测电机   one shot  BL14.x 参数默认
机架QAV210
飞控 NAZE32
固件  betaflight    pid 默认  好像是 control  几 不记得了, pitch  & roll   rate  0.5    yaw rate 0.3 好像, looptime  1200  ,开 oneshot
桨: FC5040 箭头桨

http://www.tudou.com/v/vgBGLJ5Jkx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沙发,撞什么上了?

网友:
是想横滚 到一半不知何故卡主了么?如果是有动力挂了 应该在空中就旋转翻滚了

网友:
突发什么情况 撞的?

楼主:
都不是啊 这个视频里把小蚁炸掉了
下一个电池 小蚁就没挂了 然后装 树的支撑 钢管了

网友A:
一样一样,我新装的180经历3次飞行后也炸的稀里哗啦,真没老250耐炸,继续修机改善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一样,我新装的180经历3次飞行后也炸的稀里哗啦,真没老250耐炸,继续修机改善中

怎么说呢 可能缺少了两块侧板 上班的强度变低了 3mm碳板 和 1.5mm 碳板 还是很结实的 你看我铝住都断了 1.5mm的碳板也就 头部位置 弯掉了

网友:
暴力啊,继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 可能缺少了两块侧板 上班的强度变低了 3mm碳板 和 1.5mm 碳板 还是很结实的 你看我铝住都断了 1 ...

你这个版本的机架顶板还行,我那个顶板一炸必断,因为受力最集中的地方是侧板定位孔,正在考虑是换机架还是想办法改善机架呢,而3MM的底板强度目前来看还可以。

网友:
GLK 土豪啊

网友B:
那麼你覺得 黑寡妇2204 好用嗎,  他自身的電調配合了在一起, 力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麼你覺得 黑寡妇2204 好用嗎,  他自身的電調配合了在一起, 力量如何??

蛮好的! 3S 已经蛮爽,带小蚁不怎么吃力 ,如果我换平头桨动力应该更加好, 换4S  动力也肯定有非常大 提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蛮好的! 3S 已经蛮爽,带小蚁不怎么吃力 ,如果我换平头桨动力应该更加好, 换4S  动力也肯定有非常大  ...

這麼我也想試試,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我也想試試,謝謝你!

不客气 很高兴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版本的机架顶板还行,我那个顶板一炸必断,因为受力最集中的地方是侧板定位孔,正在考虑是换机架还 ...

嗯 我这款板子质量好 一直用的这家 做的机架
结构增加一些复杂度才能增加强度了

网友C(2016-01-28):
铝柱都干断了,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