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自稳模式低头

楼主(2015-12-19):
小胖子手动飞正常,
APM飞控,自稳模式低头,,,飞直线的话越飞越低,
有模友说把机头抬高之后校准,,,也有说把尾巴抬高校准,,
搞糊涂了,,,
请指点,

网友:
一般来说打平衡模式,飞控应该是会给3-5°的迎角去飞行。如果平衡模式头还是低的话,说明本身头就低了,把头略微抬高重新校准水平。然后可以测试一下,在静止时打平衡模式,升降舵给什么舵量,是压头还是抬头?

网友:
抬头校准水平

网友:
哥教你不重新校准,直接调V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