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P电机转速不能超过3.5W?

楼主(2015-12-20):
RT 12P电机 电调只支持到3.5W转 不能超过吗

网友A:
测过一个十二极外转空载四万五,电调说明书说只支持三万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过一个十二极外转空载四万五,电调说明书说只支持三万五。

好盈50A电调 70A也能用一会 一样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盈50A电调 70A也能用一会 一样的道理

我试过12极  1300kv与1900kv 的大电机跑船,6s最高速度都差不多,严重怀疑电调是瓶颈。电调是好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12极  1300kv与1900kv 的大电机跑船,6s最高速度都差不多,严重怀疑电调是瓶颈。电调是好盈。

如果你换大电调 你会发现 先坏的是电机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换大电调 你会发现 先坏的是电机轴

轴与轴承都还好,或许跑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一般不到五分钟。
前天刚测试3800kv,4s,速度比3s快不了多少,也就是七八十公里了不起了,电机开始冒烟了。类似这搭配人家内转子船速是过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