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用600尾管

楼主(2015-12-20):
请教下各位,550l如果使用600的尾管,会造成飞机中心后移的情况吗

网友A:
一点点,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点,不要紧

好的 谢谢

网友B:
可以的 我的550L就用600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的550L就用600尾管!

对飞机的整体性能有影响吗?请教

网友A:
没影响,我尾管旋翼头都是600的,好用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我尾管旋翼头都是600的,好用得很

等以后炸鸡了全换600的

网友:
同样改600尾管的飘过

网友C:
为啥都喜欢550改600,不直接上6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喜欢550改600,不直接上600呢

550一个电池可以了

楼主:
更换600尾管后550l更协调了

网友:
尾管都换了 浆也换了吧

网友(2016-02-06):
我也换了600尾管,锁尾更好。比例也协调了。

网友(2016-03-09):
看了这个贴 让我更坚定了入550L的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