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mm翼展P47飞行求助

楼主(2015-12-20):
FMS的800mm翼展二战机P47,螺旋桨,电机舵机都按说明书上配置,电调说明书上需要20a,现用30a新西达,电池用3s1000mah。重心已测试基本与说明书上一致。飞机起飞,航线,翻滚都没有问题。飞机的问题是多次出现在正常航线飞行时突然机头向下垂直坠落,马上打满升降舵都没有反应。幸亏机身硬朗,坠落地也是灌木丛,简单修补后还能正常起飞。这种情况已经有四次了。开始以为接收有问题,换了另一个接收还是出现同样问题(天地飞)。曾经也想过是否那个xxd的电调不稳定导致短暂断电失控,但现在已不敢再飞,在此请有经验的模友帮忙分析判断一下原因及解决方法,谢谢了!

网友A:
这机我也有,你电池重了,说明书上的重心位置不大可靠,用2s 850电池刚好,30a电调上3s电池,偶尔会保护停车,2s就很稳定。另外这机的原装桨极脆,我换了9050x3,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我也有,你电池重了,说明书上的重心位置不大可靠,用2s 850电池刚好,30a电调上3s电池,偶尔会保护停 ...

请教此机重心位置应该在哪里呢?之前我一直按说明书上的重心位置,用2s1300电池,测试感觉机头配重不够,还特意加了一个小7号电池压在机头位置配重。

网友A:
翼根往后5-6厘米,实际飞就很舒服,1300电池头重点,本来这机就不好飞,头重了更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根往后5-6厘米,实际飞就很舒服,1300电池头重点,本来这机就不好飞,头重了更难受

好的

网友B:
呵呵,直接联系我嘛,用原装的20A电调就可以了,电池2S的不要超过1300,3S电池不要超过850,小飞机电池太重了不好飞,容易失速

网友:
这个飞机重心控制好还是很好飞的,小飞机就不要追求续航能力了,电池可以轻点就轻点,2S1000毫安电池飞飞5-6分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直接联系我嘛,用原装的20A电调就可以了,电池2S的不要超过1300,3S电池不要超过850,小飞机电池太重 ...

谢谢指点。

网友C:
这款飞机很容易失速,特别是降落,离地一米左右会突然头向下垂,降落应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分之油门,不过,飞机比较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飞机很容易失速,特别是降落,离地一米左右会突然头向下垂,降落应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分之油门,不过 ...

同感。快到地时稍微加点油门,就机头往右下掉。

网友:
同样碰到飞着飞着一歪就扎下来的路过,希望看到有效解决办法。

网友:
帮朋友试飞过同款飞机,配置忘记了。感觉很好飞,尤其降落时收全油可以滑很远,没有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D:
二战机容易进入失速螺旋,因此二战机飞行时必须尽量维持较高的飞行速度,并且尽量减低飞行重量,在低速时尽量避免打方向舵。

网友E:
1、保持一定速度 2、检查升降舵机 3、检查电池是否牢固 4、多飞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战机容易进入失速螺旋,因此二战机飞行时必须尽量维持较高的飞行速度,并且尽量减低飞行重量,在低速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保持一定速度 2、检查升降舵机 3、检查电池是否牢固 4、多飞多练

谢谢提醒!是否有可能是在巡航速度不高的情况下转弯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是否有可能是在巡航速度不高的情况下转弯失速?

极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是否有可能是在巡航速度不高的情况下转弯失速?

巡航速度不高的情况下转弯最容易出现失速

网友F:
800翼展的各种FMS小鸡不用原厂配置的话出了名的难调试,多调多飞才能掌握住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我也有,你电池重了,说明书上的重心位置不大可靠,用2s 850电池刚好,30a电调上3s电池,偶尔会保护停 ...

这机我也有,请问你用9050X3的桨,用的是什么桨夹呢,是原装的吗?

网友G:
速度,速度….一慢就遭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0翼展的各种FMS小鸡不用原厂配置的话出了名的难调试,多调多飞才能掌握住脾气。

多飞多摔多长进

网友H:
飞过同型机,2208 1400  8040  30A电调 3S850  飞机很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过同型机,2208 1400  8040  30A电调 3S850  飞机很犀利。

请问您是用什么方法在原有电机座上转接2208电机呢?可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速度….一慢就遭

请问按以上状况,是否是失速呢?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个800翼展的FMS F6F,难飞,速度快,一慢感觉就大头一歪。降落极难。
不知道加飞控是否能有效。改襟副翼,降落时放襟翼是否能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