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10拆开了,看看具体动那个螺丝来调节松紧啊!

楼主(2015-12-20):
请高手看看细节啊具体调那个螺丝

楼主:
我知道有两边分别有两个螺丝,是本身就拧出来的,我拧紧后明显感觉更紧了,如果调到最松,是不是直接把螺丝拆下来就可,我把螺丝拆下来了,摇杆松了一点,那还是感觉没达到自己想的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有两边分别有两个螺丝,是本身就拧出来的,我拧紧后明显感觉更紧了,如果调到最松,是不是直接把螺丝 ...

松还不简单

网友:
把里面弹簧去了不就松了吗?

网友:
  多弄弄,就,松了嘛

楼主:
是不是两个找的螺丝啊!!我都拆下来了!

楼主:
两个长的螺丝!!!

网友A:
你是想调节油门杆的阻尼大小的话,就把那个弹片调松就行,通常弹片的一头的螺丝是完全拧进去的,通过调节另一头的螺丝(本身就没完全拧进去的)来调节弹片与摩擦块接触力度实现油门杆阻尼大小的调节。但最好不要调太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调节油门杆的阻尼大小的话,就把那个弹片调松就行,通常弹片的一头的螺丝是完全拧进去的,通过调节另 ...

我把螺丝都拆下来了!!!感觉比原来紧的时候好控制一些了!阻力小了!!

网友:
建议给那个压片上套个热缩管,手感会很不错

网友:
把铁片拆下来掰一下,再拧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