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的健康值是什么意思,求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15-12-20):
小白求解答

就是图中左侧的加速度健康值

就是图中左侧的加速度健康值

网友A:
类似就是电脑的CPU占用率………………只不过CPU占用率越高电脑负载越大,这个健康值越低,飞控负载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就是电脑的CPU占用率………………只不过CPU占用率越高电脑负载越大,这个健康值越低,飞控负载越大…… ...

这个说法错的太离谱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类似就是电脑的CPU占用率………………只不过CPU占用率越高电脑负载越大,这个健康值越低,飞控负载越大…… ...

根本不是一回事 健康值指的是飞控的振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错的太离谱了吧

我也是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就是电脑的CPU占用率………………只不过CPU占用率越高电脑负载越大,这个健康值越低,飞控负载越大…… ...

恩,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是一回事 健康值指的是飞控的振动情况

那飞控震动越强烈,健康值就越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飞控震动越强烈,健康值就越低吗?

是的

楼主:
懂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