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5-12-20):
我有两个xxd2212 kv2450的 无刷电机 ,在空转遥控器油门在70%以下可以正常运行,超过70%左右电机开始啸叫(非常大的嗡嗡声),油门再大到某一点时,电机开始一卡一卡的转,而且电机发热厉害!!请问有哪位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有谁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不会是电机定子和转子之间有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机定子和转子之间有短路吧

“定子和转子之间有短路?”能具体说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子和转子之间有短路?”能具体说下嘛?谢谢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线圈和定子

网友:
负载一下看看

网友B:
你的电机估计是线圈匝间短路。建议不要用,避免在空中出问题。

网友C:
感觉是转速太高了。这个价位的电机可能不太适合这样折腾吧。

建议装上桨再试一下。

网友:
跟电调设置有关么??

网友D:
换一个电机吧,xxd的电机与电调一般质量不乍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估计是线圈匝间短路。建议不要用,避免在空中出问题。

之前确实在空中出了事,炸了机,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转速太高了。这个价位的电机可能不太适合这样折腾吧。

建议装上桨再试一下。

刚刚试了,装上桨后确实好了很多,但问题还是没根本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电机吧,xxd的电机与电调一般质量不乍地

   问题找到了,我刚刚测试了一下,是电调的事。我用的电调是xxd的30a!我刚才把我手头所有的无刷电机挨个测试了一下,发现我用的这个电调驱动kv值是1400以下的电机没有问题,kv值在2000以上在大油门时就出现一卡一卡的现象。同样的电机我换了其它牌子的电调,问题就消失了!我想可能是电调的高频性能不太好吧!!如有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借鉴下!!
以前就听说xxd的电调有问题,我不信因为我一直用xxd的,现在才知道有这个问题,当然,也许这只是个象!!!

网友E:
调一调电调进角大小,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一调电调进角大小,再试试

好的,我也想调调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想调调看!!

试着调一下启动力度,有可能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着调一下启动力度,有可能会有改善~~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一调电调进角大小,再试试

我把进角调到了高进角,电机转动是正常了,但是没转一会电调竟然烧了?怎么回事?为什么烧电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进角调到了高进角,电机转动是正常了,但是没转一会电调竟然烧了?怎么回事?为什么烧电调?

可能是电调场 校应管导通有重叠时间段了造成电流过大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电调场 校应管导通有重叠时间段了造成电流过大烧掉的

是不是频率高,导通时间过短,然后发生你说的原因造成的?那就是说这个电调的高频性能还是不太好,我还是调回原来的进角吧!

网友G:
上桨就好了,共振_引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频率高,导通时间过短,然后发生你说的原因造成的?那就是说这个电调的高频性能还是不太好,我还是 ...

是的,你不能使用它的极限值来使用,这样它的安全系数下降了

网友E:
21楼22楼说的也有道理有可能是共振,我猜想这种现象跟轴承间隙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楼22楼说的也有道理有可能是共振,我猜想这种现象跟轴承间隙有关系,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