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个人装机经验

楼主(2015-12-20):
折腾2-3周,QAV250总算平稳飞了,正好来次个人总结

首次装机图便宜,电机买了山寨货,结果有一个第一次使用后就坏了

表现是:有时候转,有时候不
我怀疑是进角问题,买了正版银燕Blheli电调 12A,调了高进角测试

效果没有改善,最后一次结果

还好电调没有烧,再不敢对坏电机进行测试了。

买正版电调,被卖家肯爹给了山寨
山寨电调的合格率是 75%,买28元,当然不如买 36元的品牌电调 (看做工差别也很大)

山寨电调可以和正版电调搭配,不影响稳定性

我用的 cc3d 飞控,先刷了 OpenPilot 固件,结果飞机老是“摇呀摇”, 反复调参搞不定
就刷了 Cleanflight, 还没有改过参数,飞机已经很稳定了。

接下来,慢慢改了参数,体验穿梭去。
有人鄙视本人布线乱。
整洁是有代价的,多花钱,多花时间 (整理飞控,调整线路长短,重焊等等)
我的时间,精力有限,只投关键地方 (我只注意,线路是否会脱,或者撞桨)
我的小飞机已经炸很多次,一样平稳重飞,没有线路引起故障。 就OK了!

网友A:
LZ搞得这机四不像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山寨电调挺好,山寨电机没用过

想起那句话:拼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搞得这机四不像似的

要的效果就是好飞,皮实,其他次要

网友:
看到布线就有强迫症的感觉

网友C:
三叶浆确实拉力大吗

网友D:
楼主,电调线融掉是自己搞短路造成的吧,焊接电机的3个接头居然没有包热缩管或者做一下隔离,碰在一起瞬间烧电调。而且如果你的机架是碳纤的话,图中有个机臂电调与电机的接头也是没有包好的,碰到机臂也是会短路的,碳纤可是会导电的。

网友:
线凌乱美

网友:
太乱了吧

网友:
蛮好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调线融掉是自己搞短路造成的吧,焊接电机的3个接头居然没有包热缩管或者做一下隔离,碰在一起瞬间 ...

这是测试临时焊线,但我测试电机的时候,特意用手指分离了三根线。我倒是怀疑,电机内部线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叶浆确实拉力大吗

据说,三叶拉力 大概等于  大一寸的两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调线融掉是自己搞短路造成的吧,焊接电机的3个接头居然没有包热缩管或者做一下隔离,碰在一起瞬间 ...

碳纤维倒是又一根换线焊接时忘了包,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