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 Blheli 电调对比 28元的山寨 vs 38元的银燕

楼主(2015-12-20):
前段买了4个山寨,有一个有问题,表现是电机很难启动,但手推一下后,能正常转起来。
最近又如一个正版银燕,正好做比较。

山寨焊工粗糙,居然是两板合成厚板

都用到 sil 的单片机,做工差异太明显了 (银燕我去了黑皮,包了透明皮,包涵!)

山寨用的导线很硬明显没有品牌质量好

感觉使用的器件也有差异, 山寨看着没有品牌的精良。

结论:
山寨做工粗糙,合理率低(我这里是75%)
要想用的顺心,多花10元买品牌
当然,如果山寨的买18元,我还是会考虑

网友:
山寨的电机直焊方便,银燕的直接从器件上焊,难焊!

我都烧了一个了,LZ能pm个寨电调的链接吗?到是想去买山寨。

网友A:
这两个电调,纯说硬件,我觉得黑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调,纯说硬件,我觉得黑的好

同理,我也觉得黑的好,呵呵

做那么直溜,很整齐。感谢lz,正好银燕的电调烧了,就去买这个黑色的了

网友B:
山寨的采用的MOS管更好散热些。而且采用叠层板除了可能不耐摔外,对于散热是有帮助的。另外关于启动不顺利,一般是电调电压反馈电路检测匹配有问题。理论上修改下检测电路参数就OK了。

网友:
山寨的确实不可靠

网友C:
请问,山寨的关键字能否提供一下。

想买个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D:
感觉黑色的更好一点,用料和设计也比较用心,不知可否提供一下黑色的购买地址,谢啦

网友E:
银燕还是千古不变的傻逼出线设计。还有MOS管好不好不是凭感觉。非品牌里有的用的是进口MOS管,比银燕的说不定还高级一点。

网友F:
红色的那个板子边上怎么还有个电阻焊接歪了啊?我刚刚做了个20A,PCB打样中,有点心得,黑色的用两层是因为走线的问题,两层板走线很难,所以他就把它分成控制部分板和功率输出板,这样也好,不同A数的电调就直接换功率输出板就好了,也不用担心PCB走线困难。黑色的制作者挺有想法,不过我的也勉强把走线走在了两层板了,没有想到他的这种方法。

网友E:
电调就是个单片机加一个MOS管组成的驱动桥还有一些辅助零件。什么电调都这个架构。电调就两点,硬件做工和元件质量。还有就是程序,这个最核心的差别。都是BLHELI程序的,就是看谁的MOS管好了。但是但从硬件架构设计来说。银燕是特别反人类的。这种出线方式及其操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黑色的更好一点,用料和设计也比较用心,不知可否提供一下黑色的购买地址,谢啦

设计是更好一些(可能就是 Belheli的原版设计), 但用料明摆着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就是个单片机加一个MOS管组成的驱动桥还有一些辅助零件。什么电调都这个架构。电调就两点,硬件做工和 ...

这么说,我也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山寨的关键字能否提供一下。

想买个回来研究研究。

网上搜  Blheli 1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色的那个板子边上怎么还有个电阻焊接歪了啊?我刚刚做了个20A,PCB打样中,有点心得,黑色的用两层是因为 ...

这可能是 blheli 的原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调,纯说硬件,我觉得黑的好

设计黑的好, 元件黑的差多了

网友:
银燕的电调也有防伪标签了。所以各位在收到货物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包装上的防伪标签,并且上网站查询防伪。以免买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采用的MOS管更好散热些。而且采用叠层板除了可能不耐摔外,对于散热是有帮助的。另外关于启动不顺利 ...

对外行来说,如何修改参数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银燕还是千古不变的傻逼出线设计。还有MOS管好不好不是凭感觉。非品牌里有的用的是进口MOS管,比银燕的说不 ...

考虑到板子的体积 直接将电机线焊在中间焊盘上面有利于过电流 而且中间的元器件是可以连锡的
可以放心使用~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考虑到板子的体积 直接将电机线焊在中间焊盘上面有利于过电流 而且中间的元器件是可以连锡的
可以放心 ...

过流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足够厚的铜箔和合理布线解决。不信你买个这种电调回去测试其过流能力看是否存在过流不足的问题。你们的这种中间出线的方式,由于焊盘巨大,焊锡用量加上导线长度会增加至少1克的重量。还非常不方便焊接。还有就是BEC,我的亲身经验,12A电调,4S电池,4个2.5g舵机。还没起飞,就不停地在地面上动舵面,电调不到20秒钟居然就过热了。这个BEC压降损耗导致的发热远远大于MOS管的内阻发热。与之相比,铜箔和导线的发热九牛一毛都不是。而且这个发热会导致整体电阻增大。温度升高60度,铜的电阻几乎增大50%。
我给你们的建议:飞机上一克的重量都是宝贵的。在满足过流能力的前提下板子要尽可能紧凑。取消5V BEC,用UBEC代替。16V电压下,1A的BEC输出意味着11瓦特的发热!全负载状态下16V 12A的动力功率才190W。由于BEC发热导致的问题,我曾经两次在飞行过程中飞机过热失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