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50 GPS版失控坠机求指导检修

楼主(2015-12-20):
今天飞华坑250突然失控坠落,已经遇到过两次了,都是突然正常飞行中然后就垂直掉落下来,掉落中途在空中可看到
电机
还偶尔又转动。然后又停止,请问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的?是接收机还是飞控器?我应该如何检查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掉落时,高度速度距离如何?掉落过程中电机偶尔会转,是一两个还是全部,是低于怠速的转速还是接近正常飞行时的转速。摔机后检测电机了没有?
通常多个电机出现同一现象就可以排除电机或电调,而着重查找共同的部分。

网友B:
我是老款的,遇到过两次,原因不明,你失控的时候飞机和你距离多少,有没有在头顶,两侧或者背后?

网友C:
我的出现过一次。目视空中定点定高,突然垂直跌落,然后着火。

网友D:
有這麼差嗎這台?我還買了他

网友E:
你把电机线拔出来 擦一擦试一试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

楼主:
换了接收机,正在测试中。

网友F:
我擦,吓死宝宝了,继续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