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疑】求各位模友 看看这是啥原因

楼主(2015-12-20):
兄弟们,我的四轴油门校准完,没关机,油门正常0-100 油门推高电机速度增加,关机后重新开机,油门就有问题了推到90正常 90-100 速度就不增加了,一样的速度。测试中没装桨,空载。

网友:
单独并联各油门通道进行油门校准,再连接飞控,应该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为什么不把飞控放上层,这层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