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傲知识堂)甲醇发动机安装与调试

楼主(2015-12-20):
甲醇发动机安装与调试这个是看别的帖子的,自己的小甲醇即将开始调试不知道下面的方法是否可行,请大家给我提提建议,谢谢
一.发动机安装步骤
新拿到手的发动机要清洗哦:清洗内部活塞和气缸
1.油箱安装:首先桨黑色胶盖的上面4个孔插穿,把大的铁皮放在胶盖大的那一面,小的放在胶盖小的那一面,
2.然后把三条铝管插进三个孔里面,分别形成一个三角形状,再把配用有的一个长螺丝放进去(别上太紧,太紧了胶盖会塞不进的),
3.再把一条最长的铝变曲70度,接着再将配有的白胶管接上两条短的其它一条,胶管的另一个接上一个重铁,最后就把黑色胶盖塞到油箱里面,拧紧丝,这样油箱就安装好了
二.发动机油管连接
上面有说到油箱有三条铝管,弯曲的那一条是接排气管的,有重铁的那个铝管是接发动机的,最后一条是专门加油的,到这里油路已算安装完成了
三,发动机调试
1.首先按照所提供的的资料安装好发动机后,接下来就是磨机了,在发动发动机前,首先要确认点火器有没有充足电,新到手的点火器先放完电后再充,切莫一拿到手就充电,这样会影响点火器的受命和质量,充电时间为3小时以上,5小时以下,火头耗电很大,充一次电如果一直插在发动机上,5分钟就能把电耗完,又要重新充电了
2.接下来就是发动发动机了,在发动前,先将油针顺时针收紧,然后再逆时针转到1.3圈的位置, 先用手捂住化油器口,逆时针转动桨,直到油到了化油器里就可以停止了.
往化油器里滴5滴油进去,空转三下,把点火器插上热火头上面,桨向逆时针迅速转动,如查还没发动,再逆时针调大0.1圈,(每一次调都是0.1圈)再往化油器滴油,空转三下,再打火,反复调大,直到发动机发动为止(留意发动机没发动时,请别将点火器插上,火头耗电非常的大)
3.发动机发动时,前30秒不要加速,过了30秒才加油,怠度磨3分钟,不规则磨3分钟,高速不要开太久,磨完一箱就可以了,这个磨合算完成了,
如何辩别发动机贫油,富油
贫油:如果发动机着火,在不加油的情况下,拔点火器,发动机不熄火,但加油熄火,就是贫油,要调大主油针,
富油: 如果发动机启动了,点火器一拔,就会熄火,那就要调小主油针
温馨提示:尽量富油磨机,这样对发动机好点,

网友A:
天津模友提醒你:玩甲醇发动机,注意安全第一。尤其是手拨启动!有了安全,才有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津模友提醒你:玩甲醇发动机,注意安全第一。尤其是手拨启动!有了安全,才有快乐!

恩,谢谢提醒

网友:
玩油机,安全第一啊!

网友(2016-10-07):
如何辩别发动机贫油,富油
贫油:如果发动机着火,在不加油的情况下,拔点火器,发动机不熄火,但加油熄火,就是贫油,要调大主油针,
富油: 如果发动机启动了,点火器一拔,就会熄火,那就要调小主油针
温馨提示:尽量富油磨机,这样对发动机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