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如何保证主轴安装座的同轴度

楼主(2015-12-20):
前言:
今天上海下雨,没飞成,只能边放电边写点东西了。
背景:
很多直升机的主轴座都采用3轴承座设计,主轴的支撑越多刚度越好,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安装时如何保证主轴的同轴度。
下面的图片以7.2为例,原理都是一样的。7.2的第一层通过3个铝柱支撑,第二层与马达安装座在同一平面,第三层在大齿盘下面。

标准:
对于安装标准,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主轴应该可以在自重下很顺利的通过三个轴承座。如果不能顺利通过就意味着同轴度达不到最基本的要求,飞行中可能出现严重振动。

分析:
现在模型的加工精度还是相当不错的,不管是侧板的开孔精度还是金属件的机械加工,应该说主要的问题集中在装配的过程中,当然遇到加工偏差大的情况就不讨论了。
那么在装配过程中为什么会导致不同的安装结果,道理很简单,就是紧固件连接时带来的变形,其实螺纹紧固件在旋紧时的夹紧力相当大,对于M3的螺栓在有扳手的情况下夹紧力也可以轻松超过上百公斤。不管是碳纤维侧板还是金属零件在载荷作用下都会发生轻微变形。下面画一张简图示意一下。

1)对于后面是整块金属件的情况,能提供更大的载荷扩散区域,导致两侧的压强不同,在螺栓挤压面区域会使碳纤维层板厚度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长度发生变化,使碳纤维层板发生弯曲,其余的连接孔位就很自然受到了影响,如果连续多个孔位累计并强迫安装就会导致上下层轴承座发生错位。
2)对于后面是铝柱的情况相对较好,两侧面积相近,挤压变形是对称的,碳纤维层板的弯曲相对较小。
3)虽然机身安装后看上去好像侧板都是平的,其实微观上侧板是波纹状的,因此在安装上就是要想办法减小安装变形的累积。
方法:
1)首先尽可能使用螺栓垫圈,在有垫圈的情况下增大了接触面积,对于减小变形非常有帮助;
2)在安装机身的时候,首先尽可能全部假连接,也就是螺栓都不上紧,保持很松的状态;
3)当机身零件都连接上了以后逐个区域进行上紧,这个时候机身各零件都没有连接载荷,也就没有变形,首先需要上紧的就是主轴座区域的连接,然后是马达安装座区域的连接,最后是尾管连接区域,其余区域最后上紧;
4)对于上紧螺栓其实是有技巧的,就是最大对角线方法,螺栓要按照最大对角线进行逐个旋紧,以7.2为例如下图,第二主轴座有6颗螺栓,那么旋紧的顺序如图所示;

5)另外不能一次性旋紧,必须至少分为三轮旋紧,至少3轮哦,每轮包括所有的主轴座螺栓!第一轮通常仅仅是带紧,手上刚感受到阻力,按照第一轴承座到第三轴承的顺序逐层旋紧,每层都要按照最大对角线方法。第二轮开始初步上紧,每颗螺栓的力感尽可能保持一致,第三轮完全上紧,对于小飞机千万不能往死了拧,小螺栓会断的,700级飞机通常可以用大一点的力量;
6)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上螺纹胶,建议机身假连的时候不上胶,当准备开始锁紧主轴座的螺栓时,把这个区域的螺栓逐个拆下,上胶,再装上,同样不上紧,胶干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然后按照第5步完成;
7)其余位置的连接方法是一样的。
总结:
总结一句话就是按照重要性分区域,分轮次,按照最大对角线方法上紧螺栓,就能减少装配不当导致的同轴度问题。按照这个方法,我的7.2机身装好后主轴顺利落下,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学习,里面学问真的很大

网友:
这种三轴承座组装方法我用过,但容易出现,某个螺丝上紧了就不要同心了,同心三轴承座总会有几个螺丝要松许多才行!  最后好纠结啊!

网友B:
我有一个必要非充分检测方式:每一个子部件组装拧紧后,把它用各个角度(正、反、头朝上、头朝下)放在玻璃板上,如果某一个角能够晃动,说明还要再略微调整。

网友:
这种三轴承座的方式,往往第1、2轴承座容易顺利通过,难的是第3轴承座,所以我最后都是调整第3轴承座,让主轴尽可能顺畅通过第3轴承座。

网友:
学习了,用这个方法来装我的5.5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必要非充分检测方式:每一个子部件组装拧紧后,把它用各个角度(正、反、头朝上、头朝下)放在 ...

子组件拧紧就可能导致变形累计了哦。全松状态先装主轴座就是让变形累计到其它地方。

网友:
假组,逐步紧固很重要

网友:
谢谢分享 赞一个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必要非充分检测方式:每一个子部件组装拧紧后,把它用各个角度(正、反、头朝上、头朝下)放在 ...

嘿嘿 没看懂

网友:
认真看了一遍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里面学问真的很大

确实很大 直机没这么简单  人家都说 七分调三分飞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