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一代飞控不能进入空中水平微调咋回事

楼主(2015-12-20):
如题,按照说明书飞控呼吸灯状态,快速扳动5通道(天7控,5通道是3段开关)由高到高,快速3下,就是没反应

网友A:
起飞了吗?起飞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了吗?起飞后试试

快速扳动3下,没反应,然后解锁飞了,也看不出自动微调

网友A:
解锁飞上去,空中扳动杆。这个需要飞行棋在空中才能用。空中微调呀

楼主:
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飞上去,空中扳动杆。这个需要飞行棋在空中才能用。空中微调呀

我按着说明书上做的 截图我传上去了

网友A:
无风状态  不能开松杆定点,可开自问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风状态  不能开松杆定点,可开自问定高

嗯,谢了,我回去再试试,不知道是不是固件版本的问题,我看的空中水平微调那个说明书是V1231的,飞控的版本是V1219。看V1219之前的说明书都没有空中微调这一项

网友B:
重刷固件,快速均匀扳动开关,应该是可以的,只是玉兔这东西.....(有问题基本只有烧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固件,快速均匀扳动开关,应该是可以的,只是玉兔这东西.....(有问题基本只有烧纸)

嗯嗯  谢了,明天下班试一下

网友:
现在还有人玩这个, 我入魔第一个飞控就是他了 调了一个星期还是悬停TBE很厉害, 换了个NAZA,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说,倒闭了还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