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

楼主(2015-12-20):
请问我压浪板是否左右装调了?现在速度上70以后 航姿从正前方看有点左一下右一下交替摇晃 是否压浪板该再下压一点 但是压多了发觉影响速度 谢谢

网友A:
先把两边都调与船底直线 再试试 一边不拧或拧少 一边拧多 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两边都调与船底直线 再试试 一边高点 一边低点

我理解的是两边一样高 思路不对?还要涉及反扭力?压浪板左右安装对吗?

网友A:
是啊 压浪板不清楚 因为没用过 你自己装的吗 软轴不需要压浪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压浪板不清楚 因为没用过 你自己装的吗 软轴不需要压浪板吧

嗯 自己加的 不太清楚船 想问下老手 给点意见 指条明路…

网友:
你好,我是一个新手,我想请教一下,尾舵为什么是在边上不装在正中的呢?

网友:
这么小的船能上70?

网友(2016-05-04):
引用 楼主:
嗯 自己加的 不太清楚船 想问下老手 给点意见 指条明路…

一般左边压水和船底平,右边下去一点点,拿根硬尺子量着调,不要光眼看!调多了也会告诉左右晃!

网友B:
个人认为压水板要不要安装是船形决定的,而不是轴系决定的!

网友:
楼主吸水舵离开桨进去这么多,请问转向灵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压水板要不要安装是船形决定的,而不是轴系决定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