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调试有问题,懂的进

楼主(2015-12-20):
两块CC3d按照pwm的方式接接收机,电调的顺序也是对的,但上电在软件上进行电调调试电机就是没反应的,接口什么的都是正确的选项!撤了飞控直接上接收,电机又能正常运转的,求大神给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需要选择高速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选择高速电调

选过了,但是也没有反应

网友A:
第三图先点start然后拉动那个滑块,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图先点start然后拉动那个滑块,没反应?

没反应,我是就是先用电脑测CC3d能不能存盘,点了存盘之后再重新开软件的,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反应,我是就是先用电脑测CC3d能不能存盘,点了存盘之后再重新开软件的,没有任何反应

cc3d通病,需要重启电脑一下再接上cc3d,反复这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通病,需要重启电脑一下再接上cc3d,反复这个动作

重启n多次了,就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通病,需要重启电脑一下再接上cc3d,反复这个动作

CC3d也是正常的可以存盘

网友A:
飞控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坏了吧

飞控没坏!可以软件上可以读取,水平校准什么的都有用

网友B:
向导里设置电调油门行程那一步你做了吗?电机有音乐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导里设置电调油门行程那一步你做了吗?电机有音乐声吗?

哪一步???是图上这一步么??我调这个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调的,直接进软件点的绿色的那个就开始调

网友C:
确定cc3d的输入是pwm模式 且能在输入界面看到控的动作 代表映射完成

网友:
gcs用最新的15.02吧,你这个gcs都是老版的引导地方没电调油门校准,只能手动校准

网友:
换op最新的地面站15.02的,15.05不支持cc3d,你用的这个太老了

网友:
确认电调油门行程已校准,升级地面站版本到15.0以后的

网友D:
解锁没设置好,你要设置为左边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锁没设置好,你要设置为左边解锁

电调设置都没设置成怎么设置解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cc3d的输入是pwm模式 且能在输入界面看到控的动作 代表映射完成

这个没注意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设置都没设置成怎么设置解锁么

你先流程全部走完一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流程全部走完一遍看看

从测试飞控的正常,到接线,升级,找水平,调试电调,保存,都过了一遍,还是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测试飞控的正常,到接线,升级,找水平,调试电调,保存,都过了一遍,还是没用

我其实也是新手,我就是按流程走,刚开始碰到晃动大,后面才知道是电调问题,换了电调就没事,要不你也换电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其实也是新手,我就是按流程走,刚开始碰到晃动大,后面才知道是电调问题,换了电调就没事,要不你也换 ...

蜻蜓的电调都没用

网友E:
你这什么版本啊?貌似版本很老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什么版本啊?貌似版本很老的样子啊

14.06.01

网友E:
换个15以上的版本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15以上的版本试试吧

等会换15.02

网友:
解锁了没

网友:
直接刷成cf固件吧

网友D:
你问题解决没有,我也卡在这里了,我也有个另一块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问题解决没有,我也卡在这里了,我也有个另一块cc3d

下载新的版本的软件,用15.02的,然后把电调都做一次电调油门校准

网友B:
CC3D直接刷成CF,手动就像自稳一样那么好操作。。。还很湿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新的版本的软件,用15.02的,然后把电调都做一次电调油门校准

这样就可以了吗?我的版本已经是最高了,那我再试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直接刷成CF,手动就像自稳一样那么好操作。。。还很湿滑哦~~~

我只想说我的机机感觉肉的很,横滚翻滚的直径就有大概3米多,这个在调试软件里面怎么调??

网友:
就是觉得 op的向导太复杂了,就一个pwm设定反复折腾用户,解锁也没必要给那么多的选项,谁用呀。
还是cf做得好。

网友:
这问题我之前也这样,设置电调最低转速 电机没反应!
退后一步,校准电调。校准好后再给机子上电 保证ok!可能是这种电调的原因。

网友F:
调电调油门行程需要上电的,你接了电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电调油门行程需要上电的,你接了电池了吗?

已经好了~试飞了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说我的机机感觉肉的很,横滚翻滚的直径就有大概3米多,这个在调试软件里面怎么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看我的贴子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油门行程,检查一下信号线有没有接反,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