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到手 上图喽

楼主(2015-12-20):
每个都在屋里 试试  发现几个问题   不知道 是我的问题还是什么   先是 931  感觉操控还可以,123比931更有力一些   ,124 因为ishi4个桨叶 启动时经常带不起来  ,飞起来还是听稳定。最难飞的就是120不离地的时候 舵都感觉是错的,飞起来太灵活 而且收油门一点点就直接掉下来,推油不起 在多一点点就猛的 拔高 哎  还得练习啊

网友A:
这些怎么都是伟力的飞机?4台中竟然看不到一台其他牌子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怎么都是伟力的飞机?4台中竟然看不到一台其他牌子的机型。。

小飞机 刚玩 喜欢仿真壳 只有他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飞机 刚玩 喜欢仿真壳 只有他的便宜

伟力的仿真机虽然好看点,但听说这些仿真机的配件不便宜,换一套机壳就要100多,这种机的观赏性要大于飞行。。

网友:
小机真多

网友:
机队漂亮,正在装飞狼450,,,,

网友:
还是像真机好看

网友:
油门线性不好

网友:
我看只有伟力V977,931之类的好操控些。K120表示只有大神能神操控。

网友B:
931飞行参数是出厂设置好的,你不能调,其他三架都可以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1飞行参数是出厂设置好的,你不能调,其他三架都可以调啊

不太会呢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C:
漂亮。  我也3台伟力的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我也3台伟力的像真机

请教 曲线 怎么调

网友D:
120尾奖装反了?

网友D:
确认尾奖反了,120看看接收主板是不是和海绵垫粘着,如果不是,请一定要上好螺丝,不然陀螺仪影响起飞狂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