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升级数控车床方案

楼主(2015-12-21):
一直在想如何改!这样精度方面大大提升,也跟本人数控专业对口,目前只会建模,软件编NC程序。今天熬夜先从拆开始!遇到问题了这个大拖如何拆下来呢?那位巧师傅知道呢?

网友:
    1 先拆丝杠与左端白色的走刀箱联接,2松开大托板下溜板箱开合螺母手把,3抽出丝杠,4卸下溜板箱,5卸下大托板反面导轨压板,6拿下大托板。

网友:
好像很复杂
兄弟搞成的话
给个详细教程!!!

网友:
先不忙着拆,先说说,金洋这个车床质量如何?精度怎么样?使用起来的优缺点?
这么就拆了,可惜了吧?

网友A:
哈哈,机床和我的一样,你的估计不是加长版的。卡盘是125的,卡盘连接盘是和主轴一体的。机械变速。我等待你的改数控版本。

网友:
锤子不专业,嘎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机床和我的一样,你的估计不是加长版的。卡盘是125的,卡盘连接盘是和主轴一体的。机械变速。我等待 ...

看现在有不少金洋的车床,没人谈谈具体车床情况,从精度,做工质量,使用方便等方面评价下你的使用感受。貌似变速和车丝都是齿轮,比华飞方便。

网友:
金洋这款车床家用还不错,精度还行,安装四爪卡盘还的要转接盘,另外主轴上的转接盘拆不下来,有些不方便。大拖板没有锁紧装置,还的自己改。挑丝换挂轮有些费事。毕竟价格在那,这些不足可以接受。

网友(2016-11-21):
数控改好了吗??

网友:
我买的二手没用过顺发CJO665手板车准备改数控,今天刚贴塑,等丝杆等件到了一块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现在有不少金洋的车床,没人谈谈具体车床情况,从精度,做工质量,使用方便等方面评价下你的使用感受。 ...

车螺纹不太方便,车螺纹就不能自走刀了,精度还行,缺点也就刚性不好,车大点的钢件比较吃力同时精度会下降,车铜铝还是不错的,刀架做得最不满意,无论是做工质量都不行,作为初学者性价比高,现在买加点M上260F双杠车床性价比最高。

网友C:
此鸡改数控有点难度。不如买台仪表数控光鸡改会省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鸡改数控有点难度。不如买台仪表数控光鸡改会省很多事。

说得有道理

网友:
楼主准备用什么控制卡,什么电机、驱动?还有就是用什么软件呢?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6-12-31):
做成了吗

网友(2019-02-08):
感觉不值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