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初飞小感

楼主(2015-12-21):
之前收的100S昨天到货,简单调试了下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出外试飞,这机果然是传说中的小爆龙啊,超强的动力让人印象深刻。。机子是个模友出的,还告诫玩这机一定要小心,这。。这些东西配卫星和送了个断了线的尾电机一共500米,感觉还行,穷人只能收机玩玩了。。

这个断了线根的尾电机听说可以跟驰远以旧换新的尾电机是不是真的?

简单整理了下就抄起机鸡和控顺带一些炸机替换配件出外试飞了。。

100S我暂时是用高频头来试飞,由于机子配的卫星我没有K8之类的接收对频所以暂时用不了,改天再配个接收回来对频卫星试飞看看。。

电池还很新,状态很好,那个TOP(通广)电池比驰远原厂电池更暴力。。

出外飞100S不带些替换配件是不行的,大齿一定要带,这配件炸机损坏率最高。。

100S飞过之后给人映像最深的就是那颗主电机:动力实在是爆!市场上还有比100S更暴力的小机吗?

试飞的结果。。没飞到2分钟就炸了,还没适应这爆机的操控感,特别是方向舵。。

初上手的感受:100S真是暴力得没话说,动力十分充沛,飞起来也很稳,很好翻,是完全的3轴操控感,一块电池3D可以飞5分钟感觉不错,首炸2次机子撞击力都不轻竟然也没炸坏什么东西应该会很耐炸,更换配件简单。。比较难适应的果然还是如大家说的尾巴问题啊,100S给我的操控感也是尾巴控制起来不太跟手,而且打方向舵也有一点点延迟,打小舵延迟有一点明显,大舵没问题,炸机主要就是因为尾巴方向走位炸的,100S的尾巴转向相当灵活,稍微动一下方向舵尾巴一下子就转到另一边去了让人反应不及。。可能是没调好吧,调好在继续试飞看看。。总的来说,100S也是台好机,动力强,续航久,耐炸,稳定好翻这些都是它的优点;缺点应该就只有尾巴问题吧,比如尾吧死区或者打方向舵不跟手延迟什么的,但就算这样100S也是优点多缺点少,值得一玩,待续。。

网友A:
我的失控了一次,现在吓得不敢飞,用的原厂的x6s控,回头只能卫星试试了,就是卫星怕不好放。

网友B:
这了小爆力飞机还直没有不炸的
我试过髙速向前然后直接拉杆,能听到飞机电机怒吼着翻了一个圈。印象极深。

网友C:
要控制住只有多练习了。。

网友D:
要是尾巴没问题我还不卖掉呢 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尾巴 早早就出了

网友E:
尾巴不好就是硬伤!!!

网友F:
昨天我也刚整和了卫星。。。。给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我也刚整和了卫星。。。。给你看一下

哦,我的好像也是这个卫星,你卫星用什么接收对频啊?我没有接收,打算买个AR6210回来给卫星对频,还有AR6200和K8也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不好就是硬伤!!!

是啊,这机就是尾巴有点难搞,听说只有用驰远原厂的控飞100S尾巴表现才是最完美的不会有死区或者延迟不跟手问题,不知是否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尾巴没问题我还不卖掉呢 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尾巴 早早就出了

你现在都是大机专业户了还有在玩小机吗?大机很爽吧?我打算以后有机会也搞架450玩玩100S尾巴问题确实有点麻烦,不过其他方面表现不错,特别是动力,我觉得还是可以留下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控制住只有多练习了。。

是啊,100S这强爆的动力加上纯3轴的手感不好好练习适应一下真的不好飞,这机跟我经常飞的mini cp在操控感上还是有较大差别,习惯了mini cp那种极稳的操控感在飞100S会比较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了小爆力飞机还直没有不炸的。
我试过髙速向前然后直接拉杆,能听到飞机电机怒吼 ...

飞100S不炸几乎不可能,毕竟这机没那么好飞玩这机的人没有不对它的动力感到吃惊的,太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失控了一次,现在吓得不敢飞,用的原厂的x6s控,回头只能卫星试试了,就是卫星怕不好放。

用原厂控还会失控吗?我用老款高频头配D7E飞了8电都没有出现失控的问题呀。。我也准备用卫星飞,现在正在找接收买,打算用AR6210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这机就是尾巴有点难搞,听说只有用驰远原厂的控飞100S尾巴表现才是最完美的不会有死区或者延迟不跟 ...

莫非厂家的策略是逼着玩家买原厂的控?但是模友似乎不买这个帐,包括本人,我也没有D控,所以死区无解,无奈只好把100S打入冷宫。尾巴不好容易炸不说,圆周航线,刷锅,一切跟圆有关的正飞倒飞都做的很难看,还有侧翻半径大,各种不爽,这些问题LZ或许很快能体会到,算是泼点凉水吧,多包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我的好像也是这个卫星,你卫星用什么接收对频啊?我没有接收,打算买个AR6210回来给卫星对频,还有AR ...

我连450都是用卫星直接带陀螺仪。。。手头有K8可以对拼。。。不过我习惯插在亚拓150上对拼绑定。哈哈。记住,要对DSMX协议,必须设置8通道。否则卫星闪灯后会灭灯。这样你只能用DSM2协议。。。DSM2稳定性和距离不如DSMX。还有。用卫星之后。我之前一直困扰的卡舵问题,彻底解决。当然前提是你要保证三个舵机齿轮是很顺滑的。

网友H:
楼主用D7e设置80v2参数会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非厂家的策略是逼着玩家买原厂的控?但是模友似乎不买这个帐,包括本人,我也没有D控,所以死区无解, ...

被你这么一说我对100S立马散失了一半信心,看来这鸡缺点也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连450都是用卫星直接带陀螺仪。。。手头有K8可以对拼。。。不过我习惯插在亚拓150上对拼绑定。哈哈。记 ...

100S卫星对频DSMX协议8通道是在控里设置吗?我手上那个卫星接上100S上电灯闪了一会就灭掉了,卫星这个情况是只能用DSM2了吗?对了,100S可以使用MCPX舵机哦,我昨天试了下把我还剩下的2个MCPX舵机接上100S可以正常控制,我准备在入2个MCPX舵机回来给100S换上飞飞看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D7e设置80v2参数会设置吗?

我没玩过80V2不太清楚设置,我只玩过以前的老款80,不知80V2的设置和老款80通不通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S卫星对频DSMX协议8通道是在控里设置吗?我手上那个卫星接上100S上电灯闪了一会就灭掉了,卫星这个情 ...

100S的舵机和之前HCP100/V922的不一样,区别在行程控制上,代用的时候要当心!

网友I:
恭喜你加入HCP100S行列,这飞机调好后确实很稳,售后很好,坏的尾电机也送给我了,原装电池飞动力过剩,软起动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S的舵机和之前HCP100/V922的不一样,区别在行程控制上,代用的时候要当心!

知道了,谢谢,100S也可以使用MCPX的舵机哦,我用我闲置的2个MCPX舵机接100S竟然可以完美控制,准备再入2个MCPX舵机回来给100S装上试飞看看表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你加入HCP100S行列,这飞机调好后确实很稳,售后很好,坏的尾电机也送给我了,原装电池飞动力过剩,软 ...

大家都是100S阵营啊,哈哈100S确实很稳,玩3D很给力,我现在是用TOP的45C电池飞,比原厂电池更暴力,我觉得100S启动不慢啊,我的对频好提一下油门3秒后就飞起来了,对了,我100S有个断了线的尾电机可以跟驰远以旧换新的尾电机吗?我听说尾电机坏了可以跟驰远10元换新是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是100S阵营啊,哈哈100S确实很稳,玩3D很给力,我现在是用TOP的45C电池飞,比原厂电池更暴 ...

尾电机换新是需要老款尾电机座,也就是没有螺丝的那个,已经换成新款的不再提供换新服务,你有两个尾电机已经足够了,坏了买0.17mm漆包线自己绕,18圈,几百米线才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尾电机换新是需要老款尾电机座,也就是没有螺丝的那个,已经换成新款的不再提供换新服务,你有两个尾电机 ...

哦,我的尾电机座就是老款没螺丝孔那种的啊,所以尾电机才会断嘛,这样我就可以寄回驰远换新尾电机了吧?换新尾电机需要多钱呀?不会很贵吧?无刷电机我不会绕线,觉得也挺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是100S阵营啊,哈哈100S确实很稳,玩3D很给力,我现在是用TOP的45C电池飞,比原厂电池更暴 ...

我当时是飞机寄过去维修,飞机主电机和尾电机都不转,后来查明原因是自己绕的尾电机线接触不良,我要求换个尾电机,因为我是老款的尾电机座,没有上螺丝,尾电机才甩了出去断了,和客服交流后答应15元帮我换新,断线的尾电机也一同寄给我。 自己可以绕线就自己绕吧,几百米漆包线才十元,能绕百次,比换新划算多了,返厂还要自己出来回运费。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哦,我的尾电机座就是老款没螺丝孔那种的啊,所以尾电机才会断嘛,这样我就可以寄回驰远换新尾电机了吧? ...

你如果想拍一些配件可以把飞机寄过去修,换了尾电机还能多得一个断线尾电机也比较划算,寄过去提前问一下客服有没有换新活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如果想拍一些配件可以把飞机寄过去修,换了尾电机还能多得一个断线尾电机也比较划算,寄过去提前问一下 ...

你这个个例吧。。据我知道的换新旧的不会给你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个例吧。。据我知道的换新旧的不会给你的哦

看来是我人品太好了,换了个新的旧的也寄给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如果想拍一些配件可以把飞机寄过去修,换了尾电机还能多得一个断线尾电机也比较划算,寄过去提前问一下 ...

我只有尾电机断线只寄尾电机回去换新尾电机不行吗,要把整架飞机一起寄回去才能换么?我100S现在已经用替换尾电机飞了,所以只想寄断了线的那个尾电机回去替换,这样不行的吗?

网友:
我也想整个玩玩。

网友J:
我今年4,5月份在北 京飞的100s视频,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今年4,5月份在北 京飞的100s视频,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飞得好牛,我不知何年才能飞成这样

网友(2016-01-22):
引用 网友F:
我连450都是用卫星直接带陀螺仪。。。手头有K8可以对拼。。。不过我习惯插在亚拓150上对拼绑定。哈哈。记 ...

我去,你也曾经有卡舵问题啊?我现在用内焊24L01,主板灯闪时就卡舵,用原厂控就不会有问题,昨天刚又买了卫星,在路上了,卡舵应该是高频头的问题吧?

网友:
不敢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