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遥控接pixhawk

楼主(2015-12-21):
有没有人用过Graupner遥控器(gr24l接收机)接pixhawk飞控,Graupner支持单线模式(sumd),是不是就不用ppm转接板了。欢迎上接线图。

网友:
对,支持ppm输出,就不用opm编码器了

网友A:
先调Ppm输出,不会见DJI V2单线链接说明,MZ24群里有,然后单线接8通道,遥控器BASE里找到OUT.SWAP在设置就行

网友(2016-04-18):
引用 网友A:
先调Ppm输出,不会见DJI V2单线链接说明,MZ24群里有,然后单线接8通道,遥控器BASE里找到OUT.SWAP在设置就 ...

mz-24de 群是多少?QQ还是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