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控玩车船,怎么设置油门?

楼主(2015-12-21):
各位大人们,请教一个专业问题,板控想玩车船,怎么设置油门呢?需要把原先的油门摇杆改成自动回位的呢?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换个其他的能回中的通道接电调不就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其他的能回中的通道接电调不就得了吗
ok,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