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米4塞斯纳电机置换问题,求教

楼主(2015-12-21):
关于1米4塞斯纳电机置换问题,原厂的3536 kv900的电机,用11*9的三叶桨。。因电机问题想置换其他品牌的电机,坛上各位大大。有何推荐?求各位大大指导。

网友:
换死胖子原装?

楼主:
哪一款求指导

网友:
朗宇X2814也不错

楼主:
使用x2814kv900能用回原来的1*9的三叶桨吗?有提升还是持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x2814kv900能用回原来的1*9的三叶桨吗?有提升还是持平呢?

呵呵,我用的是两叶桨

网友:
3720 KV1450

楼主:
能用原来的三叶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原来的三叶桨不?

拉力2.5公斤,为什么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2.5公斤,为什么不能

网友B:
你比较一下马达参数,3536,前面的数字35代表马达直径,越大说明同kv值中产生的动力越大。
如果你改成了2打头的马达,估计拉不动11寸的三叶桨,期待你的试飞效果。
我也有这个飞机,感觉这个飞机比直升机还费电,续航有问题,才12分钟就不行了,3s 22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比较一下马达参数,3536,前面的数字35代表马达直径,越大说明同kv值中产生的动力越大。
如果你改成 ...

谢谢,提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比较一下马达参数,3536,前面的数字35代表马达直径,越大说明同kv值中产生的动力越大。
如果你改成 ...

12分钟还不满足啊

3s 2200 飞飞450  3d 3分  航线孤寂 7-8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分钟还不满足啊

3s 2200 飞飞450  3d 3分  航线孤寂 7-8分吧

就是因为我的450也飞12分钟呀,所以觉得时间短

网友:
用3542电机950KV(或3548电机915KV),60A电调,2500毫安4S,11x7APC桨,包你飞得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