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 K120成功更换银燕9251

楼主(2015-12-21):
具体如下

首先换好插头  然后插上主板 上电找中立点 装好舵机
舵机臂的话用第一个孔 其他的全给剁了 反正没用
装上机 因为这个舵机是比原装的要高不少所以会导致舵机压板俩螺丝孔中间很大间隙
不管他照样装上压板上好螺丝   手动调平十字盘 反正连杆往下拧短就对了  调平十字盘后
将控上面Sub.Trim这一项的第6个数给整到-100   然后重新上电 重置陀螺仪  用3轴模式起飞试机
一定要3轴  3轴没问题6轴自然也行  如果起飞有偏差还是要手动调连杆 直到正常起飞为止
个人感觉这舵机不错 飞着也没发现有抖动 3 6轴都很稳  3D手感也不错 又可以浪了!15电左右暂时没问题     飞到30电再来记录

网友A:
WK,伟力正指望这个配件挣钱呢

网友B:
早晚扫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晚扫齿的

坏了再说   至少比原装好  goteck舵机虽然尺寸跟原装的一样  但是我买6个有4个是有问题的   银燕暂时用着没问题  坏了再说 反正也便宜

网友C:
请问下你的说明书是中文的吗?我的是英文的,看不懂。能不能给我看看说明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的说明书是中文的吗?我的是英文的,看不懂。能不能给我看看说明书呢?

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K,伟力正指望这个配件挣钱呢

伟力失算了。。

网友D:
我群里有模友改了d03018mg全金属舵机,前面那个重新开槽,拉杆折短一些,大家谁知道120用是要买正向还是反向的舵机啊?

网友E:
请问一下120的熄火开关在哪侧?记得977的在右边,很不喜欢,又不能设置

网友:
天线好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120的熄火开关在哪侧?记得977的在右边,很不喜欢,又不能设置

X6控是在右侧,想换位置的话,插头互换一下插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X6控是在右侧,想换位置的话,插头互换一下插就好

嗯,谢谢,跟977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群里有模友改了d03018mg全金属舵机,前面那个重新开槽,拉杆折短一些,大家谁知道120用是要买正向还是反 ...

正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向的

可是他买了正向的说还是不能用

网友(2018-12-21):
我也想改。怎么找中立点?

网友:
还有sub.trim第六个是哪个参数,我用的不是原装控,谢谢

网友G:
我用两个原装的,一个银燕的在右侧,导致有点不平,手动调平十字盘怎么调,调那个参数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