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半径转弯救援船--大图详解奉上

楼主(2015-12-21):
PVC管做浮筒,锥形PVC气帽做浮筒前端的尖顶(提升稍远距离的可视性,在没上图传的情况下,容易套住船)
一体化承载铝板,
2212电机,10000mah 3S 电池(5000mah,旧空模电芯利旧重组2并3串)
舵机电机转向一体化集成,零转弯半径,大大提升了施救效率,因可左右零半径调整角度,练习几次后基本上都可以一次性抓住被救援的船带前进后退
臂宽满足常见26-30CC油船电池、电调、舵机用透明塑料饭盒做防水,简单,低成本
实测:一次充电可连续水中作业超过1小时,救过mini 到30CC 油V

网友A:
简洁又有效,做风动救援船的牛人原来越多了。

网友B:
最快速度就这么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快速度就这么快吗?

救援船,重在稳定,可靠,这比什么都重要,速度足够了,全速时60秒足有100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洁又有效,做风动救援船的牛人原来越多了。

这是用PVC管做的第二艘,总结了第一艘的不足,主要亮点的舵机与电机的一体化集成,减去了中间的拉杆,不再使用水舵或风舵转向,而是直接利用电机转向,大大提高了转弯效率,提高可靠性。

网友C:
有细致图吗?我也想做一台

网友D:
這個好,容易準確救船,能發大圖參考嗎?

网友:
赞一个
请楼主发几张照片看一下

网友:
上个电机的细节图看看!

网友:
多上点照片,给大伙儿学习学习!

楼主:
大图奉上,毫无保留,若有启发价值或更好的建议,请跟贴。

上图为细图一,说明如下:
浮筒82.6mm直径,110mm的管子太粗携带极不方便,75mm的管子太细了浮力不足。经过计算90mm的较为适合,别小看这1.5厘米的直径差距,浮力增加44%,遗憾的是找了好多五金店都没90mm的。
浮筒长约100cm,浮筒内测宽度38cm---黄金分割比例设计,满足载重浮力要求,满足mini船至常见30CC汽油船救援需求。
浮筒间横向链接采用铝板90度折弯----起到加强铝板强度及挡住被救援船的目的(可在折弯板上上螺丝加2-4根垂直并入水5-10cm的细钢丝,用于打捞小微船型,水阻也很小)
4颗m4的不锈钢螺丝固定铝板和浮筒,这样的方案有几个好处:一是简洁,不用在PVC管外侧加管子的卡箍;二是不会增加水阻,不降低电机效率;三是美观;四是、稳定牢靠。
采用这种固定方式是本次改良的关键之一,若直接从浮筒内穿出螺丝,PVC管的强度不够会把浮筒拉坏,这里做了技术处理,先留个问号,后跟帖说明,各位大侠有没有啥好办法(期待跟帖阐述,提出比现行更好的方案,期待中......

上图为细图二,说明如下:
采用约45度的支架固定在铝板上(长方型铝切割)
加了一个9元的透明塑料饭盒
做了三根电机的延长引线
3根电机线,舵机信号线通过小孔进入饭盒,接受机天线从同一小孔穿出饭盒
饭盒和底部铝板用3M魔术贴固定,在下水前再在饭盒外侧中部环扎一根可重复使用的扎带,确保万无一失

上图为细图三,说明如下:
电机正转,风向后吹,向前推进方式

上图为细图四,说明如下:
饭盒内有接收机一个,车用电调一个(利旧的,双向),电调下面是放电池的--在进行存贮放电没照下来,2P3S,10000mah的
用2212电机,电流其实很小的10A-20A,常见的空模电调都可用,当然要是能双向最好了
若新购电机大概只有20元,电调30-50元就够了

上图为细图五,说明如下:
注意上图的只脚浮筒尾部,采用内堵型PVC堵头,这样进一步减少水阻

上图为细图六,说明如下:
这是最关键的部分,毫无保留奉献上
一是用的180度舵机--价格和常见的90度舵机基本一样,精度要求不高,用的是12公斤拉力的,类似辉胜MG995的,便宜,金属齿
二是舵机与电机一体化集成,省去了连杆,个人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救援船里看到的最精简的转向方案了
三是舵盘采用铝制的,确保强度。
四是固定电机的铝臂活动关节处采用杯式轴承一颗(在舵盘正下方处),转动灵活,磨损少

也许有客官要问:这样会不会烧舵机呀?
(1)舵机拉力12公斤级,电机推力0.5公斤级的。
(2)下面的杯式轴承最少会承受一半的力
(3)实用救援10次以上,估计救过50次船船,到目前位置一切正常。

六图小结:
    稳定牢靠为先,简洁高效为本
         救援船一定要名副其实,生来为就其他船船,不能再被救援。
         (1)设计应越简洁越好,减少故障点位和出故障的几率。
         (2)供电系统应考虑足够的容量,不要用2000mah左右的动力,出去了就担心掉电
         (3)尽力减少水阻,提高效率。

不足之处,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细致图吗?我也想做一台

图附上了,希望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好,容易準確救船,能發大圖參考嗎?

图解上了,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网友:
强大的救援船!

网友E:
漂亮,赞一个
这么大的救援船如果拆装方便就更好了。救援船如用有刷电机而被救的是单向无刷电船或油船的话,只带一台遥控器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赞一个
这么大的救援船如果拆装方便就更好了。救援船如用有刷电机而被救的是单向无刷电船或 ...

再规划折叠式的了,还有些细节部分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赞一个
这么大的救援船如果拆装方便就更好了。救援船如用有刷电机而被救的是单向无刷电船或 ...

是一控双收的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控双收的方式吗?

是双收,不过有刷是利用其倒车档做为前进驱动。两个都是无刷(一个有倒车功能一个没倒车功能)不知道行不行,还没试过,主要是开机对码和油门那档子事不知道有木冲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附上了,希望说明白了

没看懂舵机摆轮与合金摇臂是用什么样的金属齿套给咬死的,还有舵机下面那个轴承安装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舵机摆轮与合金摇臂是用什么样的金属齿套给咬死的,还有舵机下面那个轴承安装固定方式

不知道上图能否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舵机摆轮与合金摇臂是用什么样的金属齿套给咬死的,还有舵机下面那个轴承安装固定方式

下面上螺丝的地方就是杯式轴承,宽边在内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上螺丝的地方就是杯式轴承,宽边在内侧

谢谢哈,明白了,做的很用心而且考虑很周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解上了,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很清楚,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
简单实用,点赞!

网友:
此方案国内唯一。赞一个

网友:
做个做的真不错

网友:
做得好,把铝板连接处设计成方便可拆装的就便于携带了。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哈,明白了,做的很用心而且考虑很周详,学习了

有帮助就好

网友:
不错的救援船,学习了。

网友E:
您这设计是方向控制精度最高的,还有一种是用对齿控制转向精准度稍逊一些,两种机构精准度都比用拉杆好。但您这种结构会对舵机转轴直接施压,小舵机就难以胜任,我觉得如果推力非常大的话,电机可往轴承方向移动以减少舵机转轴的压力,这样的话或许也能使用小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设计是方向控制精度最高的,还有一种是用对齿控制转向精准度稍逊一些,两种机构精准度都比用拉杆好。 ...

很好的提议,之前考虑过齿轮方案,回到简单可靠的原则就否定了,用过花牌的2221电机,400-500W级别的,动力大多了,速度也快多了,又回到基本定位,就换成了2212;还有一个技术的原因,其实在救援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舵机是在中位的,这和绕圈赛时的舵机状态接近,舵机其实不是长时间在抗争状态的,况且轴承在下,承担了主要受力;
当然还有个成本的考虑,这类10多公斤金属齿轮的舵机价格已经到了20-30元了,对船友们没压力。

网友F:
楼主 私下我  有事请教

网友G(2016-01-26):
想请教一下。浮筒和铝板的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一下。浮筒和铝板的固定方式

这是个关键问题,终于提出来了,直接打个孔用4mm的螺丝固定是100%不行的,需要在PVC浮筒内做个“小月亮”,要是外部再配套一个月亮的缺口就完美了,也能解决便于携带的问题,现在便于携带的第三版本正在制作中,应在春节后出来。希望“小月亮”的提示对你有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关键问题,终于提出来了,直接打个孔用4mm的螺丝固定是100%不行的,需要在PVC浮筒内做个“小月亮” ...

大概能明白。如果能上个图就更直观些。因为你那个小月亮是月牙还是半圆的形状。用的材料方面。希望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设计的非常精妙,看来楼主为了做好这艘船花了不少心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能明白。如果能上个图就更直观些。因为你那个小月亮是月牙还是半圆的形状。用的材料方面。希望也可以 ...

之前用的是特硬木块做的小月亮,现在计划用铝块线切割做,出来后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非常精妙,看来楼主为了做好这艘船花了不少心思啊!

分享、同喜、同乐,新年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能明白。如果能上个图就更直观些。因为你那个小月亮是月牙还是半圆的形状。用的材料方面。希望也可以 ...

给一张设计的参考示意图(PVC管-管口端面平视图),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是特硬木块做的小月亮,现在计划用铝块线切割做,出来后补图

硬木不错。我一开始以为用类似ABS胶棒或尼龙棒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PVC管做的第二艘,总结了第一艘的不足,主要亮点的舵机与电机的一体化集成,减去了中间的拉杆,不 ...

有没出售?

网友H(2016-03-05):
关键是那个一体转向 是需要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那个一体转向 是需要买什么

搜机器人关节,多的是

网友:
OK 灰常感谢!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 麻烦楼主提供一个连结给我,满足一下我这个伸手党的需求, 我看看你是买哪种的 我也买一样的好了. 十分感谢!

楼主:
本论坛不敢留这类链接,版主看到了又会觉得是广告,说不好就给你移贴了,搜索店“星邦机器人科技”看看吧

网友I:
楼主牛,是否愿意出个成品,卖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是否愿意出个成品,卖给大家?

到3月20日,有超过10人需求的,我就开模做,留言为准

网友:
好贴。。。顶,报名算我一个。。。。。

楼主:
点数,有两个模友了

网友(2016-04-24):
楼主的创意实在棒!我要一个!----为了留言订购,我还特意注册。虽然迟了日期,但还期待楼主就开模做!翘首期待楼主的浮水开工。

网友:
楼主我也需要,可订购吗?

网友:
再装一套FPV就完美了

网友:
您好!我是新手,请问可以给我救援船的物品全部清单吗?我想跟着你的这船做一条,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到3月20日,有超过10人需求的,我就开模做,留言为准

朋友,开始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朋友,开始做了吗?

人数不足呀

网友J:
那刚好,算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刚好,算我一个。

再有3个就开模

网友(2016-05-27):
看得我也是醉了 太有想象力了

网友K:
如题,想同时做一只风动矢量救援船(飞水机用的,未飞水机先造船)和一架北极星水机。救援船和水机电调都想使用双向的,想着会方便一些。马云家搜了半天,也没有几家有。要么等几天;要么没货。期间还有一家的评论上写着(XXD的):和其他牌子不兼容、大于2400kv难启动等等。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使用过双向电调麻烦你推荐一下呗!谢谢

网友L:
这位叫“春“的大哥:我觉得你是在老非遗公园的湖边玩吗?

网友M:
再有3个就开模----等待楼主开工,多余的三个文明大家多定一份就是了,实在不行,我多定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位叫“春“的大哥:我觉得你是在老非遗公园的湖边玩吗?

眼光毒呀,一样就看出来了,现在成了保利的一个内湖了,那个地方只去过一次,跑下虾都得忍着,距离还是有限了,呵呵,看来你在附近呀,中海国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题,想同时做一只风动矢量救援船(飞水机用的,未飞水机先造船)和一架北极星水机。救援船和水机电调 ...

用的车模的电调,号称80A的杂牌,这新西达2212,配个30A以上就OK了,桨叶配好后发热量很小。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眼光毒呀,一样就看出来了,现在成了保利的一个内湖了,那个地方只去过一次,跑下虾都得忍着,距离还是有 ...

我们现在经常去那里,跑跑船,飞飞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现在经常去那里,跑跑船,飞飞水机。

加个好友,有空就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再有3个就开模----等待楼主开工,多余的三个文明大家多定一份就是了,实在不行,我多定几个。

大家这么有诚意,我进行开工准备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加个好友,有空就约

我们都是小船,以飞机为主。正在看你的115,怎么样?快做好了吗?好像有半年了吧!做好了只有去水库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都是小船,以飞机为主。正在看你的115,怎么样?快做好了吗?好像有半年了吧!做好了只有去水库跑了。
...

在黑龙潭、三叉湖试跑过,还在摸索重心,调轴角,时间太紧了,本来上周准备去跑船,顺便摘车厘子的,小孩腹泻又耽搁了,现在看到大家跑船,好是羡慕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黑龙潭、三叉湖试跑过,还在摸索重心,调轴角,时间太紧了,本来上周准备去跑船,顺便摘车厘子的,小孩 ...

明天下午在两河公园活动,可能有一个1.4m的油船要来,他还在调试,你可以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明天下午在两河公园活动,可能有一个1.4m的油船要来,他还在调试,你可以帮忙看看。

我也想去呀,没办法,上班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