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不锈钢虎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12-21):
自己画的图,想问问摇臂孔开的位置对不对?接不接近史实尺寸?(没有史实数据和图纸,自己结合恒龙想和算的,以后肯定要该的,到时结合史实数据肯定分享)

还有如图两块侧板第一个孔中心间距是46.3,那摇臂长度是不是就是46.3/2?是这么对称的么?可是这样的话到时放摇臂是肯定要往下摆点角度的(负重轮那边是要凸出底板一点点的)这样不就不对称了么?

网友:
论坛有侧板图纸

网友:
搞坦克呀

网友:
楼下回答

楼主:
有找到两块侧板,一块是恒龙的侧板,还有一块是摇臂孔开口的侧板,不过恒龙底边总长是311的,而那个说是史实比例下来的,总长就300

网友A:
自己呆着没事画了一个,你参考一下吧,我3D组装好试了一下,角度尺寸什么的刚刚好  左右摇臂微微向下,刚好对称,我是按照1/72的模型画的,尺寸很小,你可以自己放大计算着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呆着没事画了一个,你参考一下吧,我3D组装好试了一下,角度尺寸什么的刚刚好  左右摇臂微微向下,刚好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