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车床主轴主轴法兰跳动多少算合格

楼主(2015-12-21):
一般车床主轴主轴法兰跳动多少算合格

网友:
主轴轴向国家标准是0.02mm。

网友A:
         问题提的比较笼统,机床主轴测量不检测主轴法兰,机床主轴检测是表打主轴肩的径向和轴向跳动,精度要求高的还要打主轴内锥孔的径向跳动,内锥孔跳动超差可以内圆磨校正,主轴肩径向跳动超差不能外圆磨修正,只能重新用定向装配来改善,所以测量法兰跳动量就是属于间接测量了,不能直接反应主轴的实际精度,(一般车床)指旧车床,旧车床是没有精度可言的,新车床精度要求是主轴肩径向最大允许0.005mm,主轴肩轴向最大允许0.008mm,第一次大修后径向最大允许0.01mm轴向最大允许0.01mm,这个数据也说明大修后的机床为什么要降一精度级别,希望这个能对楼主有用。

网友:
自己用就看你自己了,你说合格它就合格,
工厂用那就要看国标了。。。

网友(2019-02-15):
引用 网友A:
问题提的比较笼统,机床主轴测量不检测主轴法兰,机床主轴检测是表打主轴肩的径向和轴向跳动,精 ...

解释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