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5-12-21):
想给插头换成xt60的,换完之后插电池只听兹一声,在插电池就没反应了

楼主:
发现机架电板这露铜皮了

楼主:
现在我整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A:
万用表搭搭,pcb板我是用怕了

网友B:
是电池没反应,还是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没反应,还是分电板?

分电板,唉我用锡旱了一下露铜片的地方,又连了一下有反应了,不过还是兹一声亮个火花,这把知道应该是分电板坏了,不过有点担心电调和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搭搭,pcb板我是用怕了

我也怕了,唉…

网友C:
你这飞控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飞控行吗?

qq飞控嘛,很好的入门飞控,调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E:
短路要么线路焊错电压有问题,我是从分电板上得到经验还好拔得快

网友:
看来分电板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保险丝功能,短路了接反了还能把铜皮烧断,这要是不烧铜皮就要烧设备了。。。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反了

没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路要么线路焊错电压有问题,我是从分电板上得到经验还好拔得快

不敢焊了,换成xt60接头的直接让店家帮焊插头就简单了,直接插上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