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APM爽飞

楼主(2015-12-21):
今天解决了自稳低头的问题,
直接默认参数,,,先测试返航,,正常,,
之后直接测试航点,,一切正常,,画的航点比较近,,第一次飞,不敢飞远,,
模友们用飞小胖的,航点模式一般都飞多远?报上配置跟距离。
我先来,2814KV980,,96桨,,5200MAH4S电池

网友A:
apm固定翼挺好用的,但是注意在增稳模式下不要失速。

网友B:
自稳低头的问题 如何解决的? 你的续航多少

网友C:
哥们,你的自稳低头怎么处理的

网友D:
同样是APM 不过是飞翼

网友E:
装机布置图上一个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是APM 不过是飞翼

厉害,,,
什么动力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机布置图上一个吧,楼主。

机头压了一块电池配重心的,同时单独给飞控供电
机舱比较乱,,,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固定翼挺好用的,但是注意在增稳模式下不要失速。

恩,,飞航点百分之45油门,,,应该不会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低头的问题 如何解决的? 你的续航多少

坛子里模友说校准水平,,我校准后也没有用
后来直接校准加速度计,把机头抬高15° 校准,现在飞机平放在地上,姿态仪显示的都是低头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的自稳低头怎么处理的

坛子里模友说校准水平,,我校准后也没有用
后来直接校准加速度计,把机头抬高15° 校准,现在飞机平放在地上,姿态仪显示的都是低头1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飞航点百分之45油门,,,应该不会失速

自动和b模式,有油门自动控制的还好,只增稳会有失速风险,不过掌握好速度就不怕了

网友E:
915 433图传gps天线都是怎么布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模友说校准水平,,我校准后也没有用
后来直接校准加速度计,把机头抬高15° 校准,现在飞机平放 ...

你是因为增稳,或者a模式低头是么?然后你就抬头在进行校准?

网友:
看来楼主不盖盖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因为增稳,或者a模式低头是么?然后你就抬头在进行校准?

增稳低头,,线操作没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稳低头,,线操作没测试

不打算远航?你增稳低头,然后校准的时候比之前提高一点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打算远航?你增稳低头,然后校准的时候比之前提高一点头是吧?

远航 飞航点
全程自动,手动不参与,所以没测试线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航 飞航点
全程自动,手动不参与,所以没测试线控

不过一般没空速计不都是用线性a模式?用航点模式不会担心飞机出现gps丢星,丢星了飞控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个好飞吗??对固定翼完全“机盲”

网友:
小胖速度快吗 巡航电流多少?

网友(2016-03-09):
翱翔吧!胖子!

网友F(2016-12-06):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模友说校准水平,,我校准后也没有用
后来直接校准加速度计,把机头抬高15° 校准,现在飞机平放 ...

兄弟 你弄反了吧,如果你想要抬头 那你校准水平的时候就应该让飞机低头。。。。然后你吧飞机平放后就是抬头状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弄反了吧,如果你想要抬头 那你校准水平的时候就应该让飞机低头。。。。然后你吧飞机平放后就是抬 ...

想要抬头,校准不是应该抬头吗,这样水平放,飞控是低头,那么才会增稳抬头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想要抬头,校准不是应该抬头吗,这样水平放,飞控是低头,那么才会增稳抬头啊

我是按照你的话解释  你校准的时候飞控抬头, 那么这个角度就是水平,那么你放到桌子上 平放的时候飞控肯定是向下倾斜的角度。你把机头抬起来飞控就水平了,那这个角度就是你要的仰角喽。所以你的调整没错。如果你想让飞机平放的时候显示向上的仰角 那校准的时候就要机头向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按照你的话解释  你校准的时候飞控抬头, 那么这个角度就是水平,那么你放到桌子上 平放的时候飞控肯 ...

那样飞机飞的时候,不就低头了吗?因为飞机平飞姿态应该是0度左右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样飞机飞的时候,不就低头了吗?因为飞机平飞姿态应该是0度左右才正常

你不是说你的飞机 头重吗。 你要不然调重心 要么就调整水平。两个平行是最好的吗。顺便问问  你小胖子的机身用什么粘的?我最近也再装小胖 用热熔胶粘机身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说你的飞机 头重吗。 你要不然调重心 要么就调整水平。两个平行是最好的吗。顺便问问  你小胖子的 ...

泡沫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弄反了吧,如果你想要抬头 那你校准水平的时候就应该让飞机低头。。。。然后你吧飞机平放后就是抬 ...

ok,,谢啦兄弟

网友:
楼主,问一下,gps装在机身上怎么解决朝向问题了?gps原来指着机头的方向,现在指向机尾,

网友H:
请教下 航点模式 是用的 哪个模式  英文是什么, 我的航点  模式 好像不行 ,  是不是修改了什么参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 航点模式 是用的 哪个模式  英文是什么, 我的航点  模式 好像不行 ,  是不是修改了什么参数呀

AUTO就是航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