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MR25怎么样?

楼主(2015-12-21):
本人是直升机老手,从来没玩过四轴飞行器,想考虑入个穿越机,但是的不想花太多时间,就是随便飞飞简单娱乐而已,所以想考虑整机。最近看到Align MR25上市,表面看上去挺酷炫,有点心动,所以想请教大家几个小白问题
1. 听说很多人玩FPV机还是自己配,不买整机的。想问下买整机有什么致命缺点或者重大局限比如这个Align MR25?
2. 本人手头有Spektrum DX9,可以匹配不?还是要买额外接收器或者卫星接收?
3. 这个Align MR25可靠性耐用怎么样,我不想在炸鸡修理调试上画很多时间。
4. Align MR25这个尺寸大小对于FPV怎么样?有没有过小?因为我知道直升机太小不好飞,所以以此类推也想问一下。
5. 头戴显示器是不是只能买align的?是不是不买头戴显示器玩FPV就没意思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最近也准备入手这套,所以做了点研究。。。
1.自配便宜,MR25集成度高,省心,功能也更强(例如遥控器能控制摄像头角度和录像)。
2.要加卫星接收。
3.Q群所得知,飞过的都说很耐炸。只坏桨。
4.250级别,还有更小的。。。例如190。我没190,没比较过。
5.没限制,只要是5.8G就行。不用眼镜可以用屏。用屏容易点,眼镜需要点时间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