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理线大法!!方寸之间,毫厘尽用!

楼主(2015-12-21):
    玩穿越,DIY装机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除了飞行之外的最大乐趣之一!当然,因为穿越机本身小巧的体积限制,留给玩家装机的空间就非常有限,在穿越机上连不起眼的一个接头都显得十分硕大!原本在大飞机上可以轻松放置各种线头、延长线,在穿越机上成了最头疼的问题,所以很多模友感觉自己DIY出来的飞机,各种线路杂乱无章,显得很不美观。而这种美感的破坏对于强迫症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所以,身为一个资深强迫症患者,今天给大家来做个示范,欢迎更多模友前来讨教!
今天装机的案例配置如下:
机架:YFT 280
电机:银燕新款2204
电调:好盈乐天15A
飞控:飞越新款NAZE 32
图传:TS5828

-------------------------------------------------------------------------分割线--------------------------------------------------------------------------------

先来亮一下我的新机架,如果有模友还记得这个机架的第一版本,那对这个机架就不会陌生,不了解的可以穿越 强迫症专属,最整齐的布线,YFT280穿越机装机图解

这个机架经过改版之后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加厚了机臂,下调了电池板,摄像头角度可选等,先放一张渲染图

接下来开始正式装机:
首先把机架装好机臂,注意不需要把脚架装上,否则还要再拆一遍

装好架子之后开始焊电调,减掉多余的线头直接焊在分电板上,注意焊点不要粘连

焊好电调之后就可以放到机架上,同样减掉电调多余的出线,向各方向理好,把电调信号线穿过机身面板到背面

接着装上电机,电机要把出线穿过机臂的预留的孔,如果有配LED灯板的可以一块装上,PS:电机可以在电调之前装,特别注意电机的黑白正反顺序,否则等着拆第二遍吧

装好电机之后可以理一下线,对一下长度,减掉多余的,套上热缩管然后和电调直接焊死
这一步要注意两点:
1、焊好一个电机,先别急着把热缩管吹缩,先测一下电机的转向对不对,检查正确了在吹热缩管
2、非常不建议用香蕉头,本人已经吃过亏了,外表看起来挺结实,实际接触不良的概率很大,很多无故空中停转都是它惹的祸

焊好电机和电调之后就可以把脚架装上了

然后用导线将LED灯连接好,我这次用的是12V的,可以直接和电调焊在一块,这样看起来更整齐些

到这里,底部的动力部分基本已经安装完成,当然别忘了从分电板上焊出两根电源线引到正面备用,如果有BEC的就接5V和12V两路
装好之后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接着就可以把底面板盖上了,如果有装尾灯之类的可以提前穿好线
接下来我们翻到正面来装飞控部分,这次用的是飞越的NAZE 32,一个方盒子,体积不小,但是刚刚好放在机身中间的四个铝柱之间,顺便说一下,像这类的飞控还有银燕的skyline32、其他改版naze等等,没有排针输出,虽然看上去飞控部分很整洁,但是却带来了占用空间更大,更难整理的延长线头。看下图就可以看到引出来的大把线头

对于这大把的线头先别慌,第一步先来分一下类,理好思路每条线、每个模块怎么放置比较合理,然后再下手整理,对于我这台机子来说,我吧接收机放在后面,图传再前面通过馈线转移图传出线孔,所以先把图传放在一个合理的地方

然后第二部开始整理线头,对于飞控引出来的信号输入口,采用堆叠的方式,用3M胶粘在面板上,可以把M5、M6两个放在最下面

全部留个出线叠好

前面有点乱,暂时不知道怎么整理,先转到后面,我预留了一个尾灯,把尾灯装上之后留了一个线头,同样用3M胶固定在面板上

然后把5V的电源分两路出来,一个留给飞控,一个留给LED灯供电,把3个头做成插针,插到LED的接线上

同样把另一路飞控的5V电源也做成插针用3M胶粘上

接着理一下接收机的线,我用的是乐迪的mini接收机,六个通道接满后多了两根线

刚好飞控和接头之间有个缝隙,把线头对折藏起来

最后接收机拧成麻花横着安放好,用扎带固定一下

现在尾部已经整理完成了,再转回前面的图传部分,之前预留了12V的电源用来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将他们一分为二,焊的时候可以把飞控的电源检测线一块焊上

把他们做成两个线头,一个和图传的电源线做成插头放到背后贴好,另一个做成插头放在前面接摄像头

OK,所有线路都已经整理完毕!来看一下最后的样子

现在终于可以盖上电池板了(下面的图忘了穿反扣魔术扎带)

从上面的电池板还能看到隐隐约约的电线,用3M魔术贴粘上之后瞬间就干净很多,同时把图传的出线在隔层固定好

大功告成!!!
下面轻松一下,来看看最后的装机成果图

总结:
可能很多人觉得看完帖子感觉装的很复杂,其实如果是自己在装,很多看似复杂的线路理一理也就清晰了,所以装机唯一的秘诀就是:细心!耐心!
当让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机子做了个示范,仅供参考,对于不同的飞控和机架有不同的安装方式,只要能用心琢磨一下,没有什么是完不成的!
最后如果各位模友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Q:821950042
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

网友A:
太牛了,楼主是不是处女座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楼主是不是处女座的哦

不是处女座,胜过处女座

网友:
用心做的都是杰作

网友B:
哪个灯挺漂亮,关键字是什么呀?

网友:
我的今天收到了,也在装。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正宗好手艺啊!~

网友C:
再漂亮炸一下还是得破相……

网友:
这线理的很整齐

网友D:
唉论坛刚刚维护 竟然发了2个同样的回复

个人觉得这 2铝柱连接的地方会成为一个短板,不知道我这架子 在这个地方的连接方式是否会好一点呢?只是个人看法不一定对,拿来探讨下

网友E:
楼主你的图被淘宝某黑心商家盗了  卧槽  他还拿你的图打广告!

网友:
强贴必须顶,正准备入250...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论坛刚刚维护 竟然发了2个同样的回复

个人觉得这2铝柱连接的地方会成为一个短板,不知道我这架子在这 ...

有没有机头的全图呢?感觉差别应该不大,但是那个机头用卡槽会不会脆弱了点

网友F:
手工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很强大

起的真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漂亮炸一下还是得破相……

就算炸结局炸的再惨,上阵前也要完美出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灯挺漂亮,关键字是什么呀?

“LED灯板 穿越机专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机头的全图呢?感觉差别应该不大,但是那个机头用卡槽会不会脆弱了点

初级水平装的不好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级水平装的不好见笑了

这个机头撞上之后毁坏程度估计会比我那个架子更惨一些,前面是开放式,用插槽连接,炸了之后可能电池板连接处也会断一小截,我后来想了下,我的机头部分如果再加两个铝柱固定一下可能会更结实一些

网友F:
顶一下 但多了很多线

网友G:
楼主的布线的确有一套 另外麻烦LZ 给一下分电板的关键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头撞上之后毁坏程度估计会比我那个架子更惨一些,前面是开放式,用插槽连接,炸了之后可能电池板连 ...

撞过了,这个部位承受撞击力度 这两块侧板有卡口并在底部用螺丝规定 撞击时把力道传到 红圈处的螺丝,这处的螺丝会被蹦掉。蹦掉了对铝柱没什么影响, 红色部分和蓝色部分的结构是分离的通过白圈的卡口来连接,所以机头撞了只是机头的小蚁相机的保护侧板蹦开而已力道在结构卡口处断掉

网友H:
我发现用这个的飞控..还不如直接买带焊盘的直接把电调焊接到飞控上省地方...这对插头太占地方了

网友:
楼主装机确实仔细,精益求精,帮我装的280飞得太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撞过了,这个部位承受撞击力度这两块侧板有卡口并在底部用螺丝规定撞击时把力道传到红圈处的螺丝,这处的 ...

这种泄力的方式值得学习一下,现在穿越机上有两种方式增强耐炸性,一种是整体紧固加牢,用硬碰硬的方式处理,另一种通过某些结构泄力的方式舍小求大,牺牲某些结构件以保证更重要的设备不受损坏,以柔克刚,两种方式各有优劣,第一种小炸基本无需处理,翻个个继续飞,但是大炸之后可能就会伤及关键零件维修稍微麻烦一些,第二种大炸小炸都可能会超成错位,甚至解体,维修要相对频繁一些,所以两种方式可以综合考虑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发现用这个的飞控..还不如直接买带焊盘的直接把电调焊接到飞控上省地方...这对插头太占地方了

是啊,同样用mini CC3D装的话能省一半空间,但是为了这个飞控的性价比也是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布线的确有一套 另外麻烦LZ 给一下分电板的关键字

迷你电调分电板 BEC输出可调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同样用mini CC3D装的话能省一半空间,但是为了这个飞控的性价比也是拼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普通的naze32  电调和接收机直接焊接到飞控.很省空间...唯一麻烦的就是拆机或者换位置的时候..

之前想加一下舵机云台..结果naze32 这反人类的设计..舵机竟然是在1/2通道上,.,电调要整体后移端口..坑爹

网友I:
整齐干净布局好看,唯一的疑问是图传那样装散热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用的就是普通的naze32  电调和接收机直接焊接到飞控.很省空间...唯一麻烦的就是拆机或者换位置的时 ...

我没把线减掉就是因为想着后面要拆机,所以线多一点就多一点,这个架子我在预留了一个舵机安装位,准备过阵子自己做一个单轴舵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齐干净布局好看,唯一的疑问是图传那样装散热如何啊?

扇热片在底下,发热肯定有,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J:
插头用的什么压线钳,我怎么也压不好这种舵机线和平衡头线
用心的作品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插头用的什么压线钳,我怎么也压不好这种舵机线和平衡头线
用心的作品顶一个

用这种压线钳

网友J:
压平衡线或舵机插头该用哪个口呢?

网友:
不错,简洁简洁再进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压平衡线或舵机插头该用哪个口呢?

每个压线钳都有好几个大小可选,根据实际的插头来选,压舵机线的要比平衡头小一格,有些平衡头也可以用压舵机线的那格压,只要保证最后线头不松脱就可以,压得时候确保剥出来的电线要压均匀,硅胶线部分不要压过多也不要压过少,刚好在端子最外面的那个牙口为宜

网友:
漂亮得不像实力派

楼主:
向我锤致敬

网友J:
压了几次,看着可以,用两次就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压了几次,看着可以,用两次就脱了

那就是没有压到位,换一个更小的卡口试一下,实在没有的话,压过之后再用尖嘴钳夹一下加固,确保不会松

网友:
不是一般人

网友:
飞机装的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图被淘宝某黑心商家盗了  卧槽  他还拿你的图打广告!

楼主应该就是那个淘宝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就是那个淘宝商家

能搜到的就一个是我自己放的,其他的就不知道怎么来的了,不知道说的是哪个

网友L:
楼主,尾灯是5v的嘛?能私信下在哪买的嘛?一直找不到5v灯带

网友:
这机架不错,那能买到啊

网友M:
随便一个机架秒你几条街,不服的话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随便一个机架秒你几条街,不服的话上图啊

对于机架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有的要轻的,有的要结实的,有的要好看的,有的要大的,有的要小的,所以只能说各有所爱,飞越的机架特点就是轻,带来更多的动力富余,但同时碳板用的相对窄薄,镂空较多,炸鸡时抗摔能力不强,另外这个所有电子部件是全裸放置,摔一下也挺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尾灯是5v的嘛?能私信下在哪买的嘛?一直找不到5v灯带

尾部灯带是WS2812B编程灯带,远144颗的型号

网友:
线理的好整齐

网友:
真是精心設計!!!

网友:
布线工整

网友:
牛太下工夫了。

网友N(2016-01-27):
不知楼主能否列个报价单 组装下来估计多少米 太喜欢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楼主能否列个报价单 组装下来估计多少米 太喜欢了 谢谢了

YFT280机架---249LED航灯---30
飞越naze32---69

银燕2204电机---78x4
好盈电调---45x4
6045桨---5xN
TS5828图传---89

摄像头---90
其他配件<50
不含控,再折扣一下,大概不到一千
遥控器根据个人情况适配

网友:
这机架什么型号?